求助,给看看这段程序什么用

楼主(2017-04-08):
老师们给讲讲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最后VW14是定时器的输入值

网友A:
不知应用场合和功能,只是从语句上看是模拟量转换后判断设定值的功能。

网友B:
当VW12≤18时,VW14为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应用场合和功能,只是从语句上看是模拟量转换后判断设...

老师你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VW12≤18时,VW14为118,

这个是字面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