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触摸屏以太网下载方法介绍

楼主(2017-04-08):
西门子触摸屏下载有PC/PPI 电缆下载、以太网下载、MPI/DP下载、USB电缆下载等下载方式。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以太网下载方式。
    S7-200系统拥有一种智能模块CP243-1,它是以太网通信处理器,可用它将S7-200系统连接到工业以太网(IE)中。一个CP243-1可同时与最多8个以太网S7控制器通信,即建立8个S7连接。除此之外,还可以同时支持一个STEP 7-Micro/WIN的编程连接。 一个客户端(Client)可以包含1-32个数据传输操作,一个读写操作最多可以传输212个字节。如果CP243-1作为服务器运行,每个读操作可以传送222个字节。
    使用交叉网线、直通网线或者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三种方式都可以实现下载,要确保物理连接正常,这是我们能成功下载的基础。
    在STEP 7 Micro WIN配置、触摸屏面板配置、Wincc flexible软件配置注意以下事项。
    1. 在STEP 7 Micro WIN“以太网向导”中要为此模块配置的连接数目,最多支持8台。如下图

点击浏览下一页
    “配置连接”参数来配置注意远程属性(客户机)的TSAP值,这里的客户机指的就是我们的触摸屏。

点击浏览下一页
    2. 触摸屏配置IP地址时要确保与上图配置过程中的客户机IP地址相一致。
    3. Wincc flexible软件应按下图配置通讯连接选择以太网协议,正确输入各自的IP地址。同时首次传送时要在触摸屏面板上先点击“Transfer”,使其进入传送模式。

点击浏览下一页
    此时在Wincc flexible软件中选择“项目”—“传送”—“传输”,单击“传送”画面就下载到触摸屏。注意下图中的计算机名或IP地址时我们的触摸屏(客户机)的IP地址。

点击浏览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