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516

楼主(2017-04-08):
各位好,有谁知道这个温控器是怎么和这个屏通讯的?我知道是用485,但是是怎么设置的?没有在温控上看到设置的按钮,还有屏有类似的程序吗?有的话可否发一个给我学习学习,去宇电官网看了也没有看到这种温控和屏。

网友A:
这个还是问问宇电的售后吧。

网友B:
你好,如果只有一台表的话连上就行,多台表的话要设置表上的addr参数。更多技术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免费技术热线:400-888-27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只有一台表的话连上就行,多台表的话要设置表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问问宇电的售后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