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的诊断步骤

楼主(2017-04-08):
当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且有功能代码显示时,说明变频器保护功能动作,这时应该检查原因,及时处理。可按以下步骤对故障进行诊断。

1.首先需要确认的项目

(1)何种故障现象?→是否报警?→报警内容?

(2)变频器的型号、容量?→电动机的型号、功率?

(3)调速装置的用途?→有无类似应用的案例?

(4)故障发生的时间?→是否经常发生?

(5)报警时的情况?→报警时的运行状态?→是否有规律?(启动中?停止时?)

(6)发生的频率?→运行的曲线?→参数设定的变化?

2.对故障现象进行分析

(1)变频器故障跳闸,变频器发出报警信息,LED显示故障代码。可通过代码内容,结合首先确认的项目,进行分析判断。

导致变频器故障跳闸的常见原因有:过电流;过负载;过电压;瞬时停电、电压不足;失速防止;外部热继电器动作;散热器过热、风扇故障;输出侧接地短路过电流;输出缺相;PU停止;变频器出错等原因。

(2)变频器没有跳闸,LED显示故障信息,需要结合首先确认的项目,并结合以下内容进行分析判断:      参数设定错误;电动机是否旋转?加/减速时间是否正确?是否可以恒速运行?速度是否平稳?显示是否正常?电动机运行是否平稳?

   通过分析判断后,如果仍然无法对故障做出诊断,可将变频器恢复到出厂设定初始值状态,重新设置所需要的参数,并再次检查。

网友A:
这个是按着套路来诊断故障

网友B:
变频器知识,学习值得拥有!!!

网友C: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