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选取

楼主(2017-04-08):
   在高速时钟电路中,尤其要注意元件的RF去耦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元件会把一部分能量耦合到电源/地系统之中。这些能量以共模或差模RF的形式传播到其他部件中。陶瓷片电容需要比时钟电路要求的自激频率更大的频率,这样可选择一个自激频率在10~30 MHz,边沿速率是2 ns或者更小的电容。同理可知,由于许多PCB的自激范围是200~400 MHz,当把PCB结构看做一个大电容时,可以选用适当的去耦电容,增强EMI的抑制。

铝电解电容不适用于高频去耦,主要用于电源或电力系统的滤波。

  由实际经验可知,选择不同去耦电容的依据,通常是根据时钟或处理器的第一谐波来选择。但是,町电流是由3次或5次谐波产生的,此时就应该考虑这些谐波,采用较大的分立电容去耦。在达到200~300 MHz以上频率的电流工作状态后,0.1μF与0.01μF并联的去耦电容由于感性太强,转换速度缓慢,不能提供满足需要的充电电流。

  在PCB上放置元件时,必须提供对高频RF的去耦。必须确保所选去耦电容能满足可能的要求。考虑自激频率的时候需要考虑对重要谐波的抑制,一般考虑到时钟的5次谐波。以上这些要点对高速时钟电路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