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报警风机故障

楼主(2017-04-08):
ACs800变频器,整流单元送电后自检,然后风机由低速到高速运行,然后降到低速时就开始报警:风机故障,整流单元和DSSB指示灯都闪烁,复位无果。更换风机仍然报该故障,检查DSAB和DSMB到DSCB排线,连接一切正常,重新抽插整流单元仍然无果,我准备一块一块的换板试验,但是太麻烦,求助那位高工维修过,告诉一下故障排除方法。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是否风机的启动电容的容值有问题

网友B:
换个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17-06-12):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最下面那块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