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启动问题

楼主(2017-04-09):
我用的西门子200224XP控制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启动。

接线:

12和27短接然后接到PLC继电器输出的公共端,18接到PLC的开关量输出。

53接V,55接M。

参数设置:

P207

设置成为

当前所需要的上升时间(从

0HZ

到额定电机频率的加速过程)

P208

设置成为

当前所需要的下降时间(从电机的额定频率到

0HZ

的减速过程)

P302

设置成为

启动(

START

(

参照本手册中关于数字输入列表中的选项

P304

设置成为

惯性停车反逻辑(

MOTORCOAST INVERSE

(

参照本手册中关于数字输入

列表中的选项

.首先在

LCP

操作面板上按下启动键(

START

,

然后通过闭合

号端子来启动变频器。

模拟量电位计调节:

端子连线及相关参数设置:

.端子连线

参照连接范例

电压参考值可采用电位器。

.参数设置

P002

设置成为

远程操作(

ROMOTE

P013

设置成为

远程控制与开环(

LOC+DIG CTRL/OPEN LOOP

P100

设置成为

开环速度调节(

SPEED OPEN LOOP

P102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功率(参照电机名牌)

P103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电压(参照电机名牌)

P104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频率(参照电机名牌)

P105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电流(参照电机名牌)

P106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转速(参照电机名牌)

P207

设置成为

当前所需要的上升时间(从

0HZ

到额定电机频率的加速过程)

P208

设置成为

当前所需要的下降时间(从电机的额定频率到

0HZ

的减速过程)

P308

设置成为

参考值选项(

REFERENCE

(端子

模拟电压输入)

P309

设置成为

最小标度

0V

(端子

最小标度)

P310

设置成为

最大标度

10V

(段自

最大标度)

.首先在

LCP

操作面板上按下启动键(

START

,

然后通过电位器来调节变频器。

 P002 设置成为 远程操作(ROMOTE)

P013 设置成为 远程控制与开环(LOC+DIG CTRL/OPEN LOOP)

P100 设置成为 开环速度调节(SPEED OPEN LOOP)

 P102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功率(参照电机名牌)

 P103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电压(参照电机名牌)

 P104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频率(参照电机名牌)

P105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电流(参照电机名牌)

P106 设置成为 相应的电机转速(参照电机名牌)

P207 设置成为 当前所需要的上升时间(从0HZ到额定电机频率的加速过程)

 P208 设置成为 当前所需要的下降时间(从电机的额定频率到0HZ的减速过程)

P308 设置成为 参考值选项(REFERENCE) (端子53 模拟电压输入)

 P309 设置成为 最小标度0V(端子53 最小标度)

P310 设置成为 最大标度10V(段自53最大标度)

 3.首先在LCP操作面板上按下启动键(START),然后通过电位器来调节变频器。

问题:

我在PLC上给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输出,变频器不启动,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有了,12、18、27都已经导通。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发现问题。

我切换成本地控制,变频器可以启动。

请熟悉这款变频器的高手指教,我是哪里出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