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485端口,SIMATICS7-200SMART跟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7-04-09):
PLC端口 我是接的3和8脚, 昆仑通态RS485是7和8脚 PLC这边还需要怎么设置,我在系统块,选了地址和波特率,没看到有选数据位什么的,PLC这边还需要设置什么,一直通讯不上

网友A:
   是 SIMENES 的什么类型 PLC  ?

   昆仑屏里有一个 S7 200 的例子通讯程序,拿过来就可以直接通讯,你只需要做一些你想要的界面就可以。通讯线就买昆仑送的那个标准的线就可以直接合用

网友B:
设备窗口-通用串口父设备0-西门子_S7200PPI

网友C:
可以用SMART 200写一个MODBUS从站的程序,然后使用MODBUS通信

网友D:
这问题也太菜了!厂家都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E:
同意四楼说法。

200SMAR取消了PPI协议,需要在程序里面将那个RS485通讯口初始化为MODBUS自由口再通过MODBUS协议与触摸屏连接。

网友E:
1/2/3/5楼你们确认可以吗?

网友F:
看一下把线反接会不会好了,

网友G:
看看手册,问题不大,的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看了一下,昆仑通态的屏可以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200SMART PLC。至于使用MODBUS协议通讯,觉得需要首先编程将200SMART那个通讯口设置成自由口——MODBUS再连接屏。

网友E:
更正一下,1.可以直接使用昆仑屏提供的200PPI驱动组态连接。2.也可以直接使用昆仑屏提供的200SMART以太网驱动组态连接。

以上两种连接方式我都测试成功。

网友H:
直接使用昆仑屏提供的200SMART以太网驱动组态连接

网友I:
昆仑屏里有一个 S7 200 的例子通讯程序,拿过来就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J(2017-06-11):
直接用网口就OK啦,搞的那么麻烦

网友K(2017-07-27):
昆仑屏里有一个 S7 200 的例子通讯程序,拿过来就...

网友L(2017-12-25):
直接使用昆仑屏提供的200SMART以太网都可以连接

网友M:
昆仑通泰设备直接选用S7200ppi的,不要选SMART,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N:
如果是PPI,屏设置和PLC设置一样就可以了。走MODBUS_RTU从站的话,PLC要调用西门子的MODBUS_RTU的从站库,屏上设MODBUS_RTU主站就行了,参数设置一样的

楼主(2018-05-24):
谢谢诸位亲们热心答疑!

网友O(2019-10-25):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问题 ,选择200PPI自动就通讯成功。串口通讯可以选200PPI,以太网通讯可以选200smart.

引用 网友E:
更正一下,1.可以直接使用昆仑屏提供的200PPI驱动...

网友P(2020-06-14):
引用 网友M:
昆仑通泰设备直接选用S7200ppi的,不要选SMAR...

这必须赞。。。。我的之前用200,之后改成SMART,用的昆仑通态,照直用,什么都不变,但用网线就改下IP地址。。。

网友Q:
串口父设备-200PPI,默认设置即可,我的屏7062kx,一直用的200PPI,十分肯定可以。联机运行,USB通讯-下载程序-启动运行即可,可以建个变量显示通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