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读取耀华称重仪表的净重

楼主(2017-04-09):
求助各位大神:

      小弟想用台达eh的PLC读取上海耀华仪表称重的净重数据

 大屏幕显示接口采用 15 RS232 插头座( 与串行通讯口共用一只插座 ) , 其引脚意义见图(2-5)
910 脚。
RS232C
信号地 TXD RXD
8 7 6 5 4 3 2 1
15 14 13 12 11 10 9
标定控制 -OUT +OUT(接大屏幕)
TX (
大屏幕 RS232 输出)
(
2-5 ) 串行通讯和大屏幕显示输出接口信号(机壳背视图)
2 . 大屏幕信号为电流环或RS232 信号,以二进制码串行输出,波特率为600 。每一帧数据有11 个位, 1
起始位
(0)8 个数据位(低位在前 )1 个标志位、 1 个停止位(1)
3. 每隔100ms 发送一组数据,每组数据包含3 帧数据, 其意义见图(26)。
第一帧: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始 志 止
X Y G18 G16 G17 位 位
(2-6.1 ) 第一帧波形图
第二帧: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标 停
始 志 止
位 G8 ------ G15 位 位
(图 2-6.2) 第二帧波形图
( 4 )
X K 3 1 9 0 – A 9
第三帧: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始 志 止
G0 --------- G7 位 位
(2-6.3 ) 第三帧波形图
第一帧数据:标志位为
X : D0
D1D2 -- 为小数点位置( 04 )
Y : D3
— 为重量符号( 1-负、 0-正 )
D4
— 备用
G 18G16:为重量数据
第二帧数据:标志位为
G15
G8: 为重量数据
第三帧数据:标志位为
G7
G0 : 为重量数据
G0G18: 由低到高构成重量(净重)的 19 位二进制码
. 串行通讯接口与仪表的联接和使用
通讯接口输出引线与计算机联接必须准确无误,倘若联接错误,将损坏仪表输出端口或计算
机通讯输入端口,甚至严重损坏仪表和计算机及相应的外部设备。
进行计算机通讯须具备必要的计算机技术和程序编制能力,须由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或指导。
非专业人员请不要随意联接。
XK3190-A9 仪表具有 RS232 串行通讯接口,可与计算机进行通讯。
1. 通讯接口采用 15 芯插头座(与大屏幕共用),其引脚定义见图 2--5 中 6、7、8 脚。
2. 通讯接口采用 RS232C,所有数据均为 ASCII 码,每组数据有 10 位组成,第 1 位为起始位,第 10
位为停止位,中间 8 位为数据位。 通讯方式分为:
(1).
连续方式:
所传送的数据为仪表显示的当前称量(毛重或净重)。每帧数据由 12 组数据组成 。格式如下:

X 字节 内 容 及 注 解
1 02(XON) 开始
2 +- 符号位
3 称量数据 高位
称量数据 :
称量数据 :
8 称量数据 低位
9 小数点位数 从右到左(04
10 异或校验 高四位
11 异或校验 低四位
12 03(X0FF) 结束

异或=23⊕……89
( 5 )

X K 3 1 9 0 – A 9
(2). 指令方式:
仪表按上位机所发送的指令,输出相应的数据,上位机每发一次指令,仪表就相应
地输出一帧数据。上位机发送指令:

X 字节 内 容 及 注 解
1 02(XON) 开始
2 AZ 地址编号
3 AE 命令 A:握手
命令 B:读毛重
命令 C:读皮重
命令 D:读净重
4 异或校验 高四位
5 异或校验 低四位
6 03(X0FF) 结束

异或=23
仪表输出内容:

X 字节 内 容 及 注 解
1 02(XON) 开始
2 AZ 地址编号
3 AE 命令 A:握手
命令 B:送毛重
命令 C:送皮重
命令 D:送净重
4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n-1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n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n+1 异或校验 高四位
n+2 异或校验 低四位
n+3 03(X0FF) 结束

异或=23⊕……( n-1 ) n
仪表输出时 4n 的内容如下:

命令 A 无数据 每帧由 6 组数据组成
命令 B 为毛重,格式: 每帧由 14 组数据组成
a: 符号(+-)
b: 毛重值 ( 6 位)
(自高到低)
g
h: 小数点从右到左( 04

( 6)
X K 3 1 9 0 – A 9

命令 C 为皮重,格式: 每帧由 14 组数据组成
a: 符号(+-)
b: 皮重值 ( 6 位)
(自高到低)
g
h: 小数点从右到左( 04
命令 D 为净重,格式: 每帧由 14 组数据组成
a: 符号(+-)
b: 净重值 ( 6 位 )
(自高到低)
g
h: 小数点从右到左( 04

1:异或校验高、低 4 位的确定:异或和高、低 4 位如果小于、等于 9,则加上 30h,成为
ASCII 码数字发送,例如:异或校验高 4 位为 6,加 30h 后,为 36h ASCII 码的 6
送;异或和高、低
4 位如果大于 9,则加上 37h,成为 ASCII 码字母发送,例如:异或
校验高
4 位为 B,加 37h 后,为 42h ASCII 码的 B 发送。

大屏幕显示接口采用 15 RS232 插头座( 与串行通讯口共用一只插座 ) , 其引脚意义见图(2-5)
910 脚。
RS232C
信号地 TXD RXD
8 7 6 5 4 3 2 1
15 14 13 12 11 10 9
标定控制 -OUT +OUT(接大屏幕)
TX (
大屏幕 RS232 输出)
(
2-5 ) 串行通讯和大屏幕显示输出接口信号(机壳背视图)
2 . 大屏幕信号为电流环或RS232 信号,以二进制码串行输出,波特率为600 。每一帧数据有11 个位, 1
起始位
(0)8 个数据位(低位在前 )1 个标志位、 1 个停止位(1)
3. 每隔100ms 发送一组数据,每组数据包含3 帧数据, 其意义见图(26)。
第一帧: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始 志 止
X Y G18 G16 G17 位 位
(2-6.1 ) 第一帧波形图
第二帧: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标 停
始 志 止
位 G8 ------ G15 位 位
(图 2-6.2) 第二帧波形图
( 4 )
X K 3 1 9 0 – A 9
第三帧: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始 志 止
G0 --------- G7 位 位
(2-6.3 ) 第三帧波形图
第一帧数据:标志位为
X : D0
D1D2 -- 为小数点位置( 04 )
Y : D3
— 为重量符号( 1-负、 0-正 )
D4
— 备用
G 18G16:为重量数据
第二帧数据:标志位为
G15
G8: 为重量数据
第三帧数据:标志位为
G7
G0 : 为重量数据
G0G18: 由低到高构成重量(净重)的 19 位二进制码
. 串行通讯接口与仪表的联接和使用
通讯接口输出引线与计算机联接必须准确无误,倘若联接错误,将损坏仪表输出端口或计算
机通讯输入端口,甚至严重损坏仪表和计算机及相应的外部设备。
进行计算机通讯须具备必要的计算机技术和程序编制能力,须由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或指导。
非专业人员请不要随意联接。
XK3190-A9 仪表具有 RS232 串行通讯接口,可与计算机进行通讯。
1. 通讯接口采用 15 芯插头座(与大屏幕共用),其引脚定义见图 2--5 中 6、7、8 脚。
2. 通讯接口采用 RS232C,所有数据均为 ASCII 码,每组数据有 10 位组成,第 1 位为起始位,第 10
位为停止位,中间 8 位为数据位。 通讯方式分为:
(1).
连续方式:
所传送的数据为仪表显示的当前称量(毛重或净重)。每帧数据由 12 组数据组成 。格式如下:

X 字节 内 容 及 注 解
1 02(XON) 开始
2 +- 符号位
3 称量数据 高位
称量数据 :
称量数据 :
8 称量数据 低位
9 小数点位数 从右到左(04
10 异或校验 高四位
11 异或校验 低四位
12 03(X0FF) 结束

异或=23⊕……89
( 5 )

X K 3 1 9 0 – A 9
(2). 指令方式:
仪表按上位机所发送的指令,输出相应的数据,上位机每发一次指令,仪表就相应
地输出一帧数据。上位机发送指令:

X 字节 内 容 及 注 解
1 02(XON) 开始
2 AZ 地址编号
3 AE 命令 A:握手
命令 B:读毛重
命令 C:读皮重
命令 D:读净重
4 异或校验 高四位
5 异或校验 低四位
6 03(X0FF) 结束

异或=23
仪表输出内容:

X 字节 内 容 及 注 解
1 02(XON) 开始
2 AZ 地址编号
3 AE 命令 A:握手
命令 B:送毛重
命令 C:送皮重
命令 D:送净重
4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n-1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n 按命令内容输出相应数据
n+1 异或校验 高四位
n+2 异或校验 低四位
n+3 03(X0FF) 结束

异或=23⊕……( n-1 ) n
仪表输出时 4n 的内容如下:

命令 A 无数据 每帧由 6 组数据组成
命令 B 为毛重,格式: 每帧由 14 组数据组成
a: 符号(+-)
b: 毛重值 ( 6 位)
(自高到低)
g
h: 小数点从右到左( 04

( 6)
X K 3 1 9 0 – A 9

命令 C 为皮重,格式: 每帧由 14 组数据组成
a: 符号(+-)
b: 皮重值 ( 6 位)
(自高到低)
g
h: 小数点从右到左( 04
命令 D 为净重,格式: 每帧由 14 组数据组成
a: 符号(+-)
b: 净重值 ( 6 位 )
(自高到低)
g
h: 小数点从右到左( 04

1:异或校验高、低 4 位的确定:异或和高、低 4 位如果小于、等于 9,则加上 30h,成为
ASCII 码数字发送,例如:异或校验高 4 位为 6,加 30h 后,为 36h ASCII 码的 6
送;异或和高、低
4 位如果大于 9,则加上 37h,成为 ASCII 码字母发送,例如:异或
校验高
4 位为 B,加 37h 后,为 42h ASCII 码的 B 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