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43辅助位移反馈TDC更新速率采集等等

楼主(2017-04-10):
您好:

galiltools中watch窗口里的source和value,其中第202行TDC, 就是辅助编码器光栅反馈的Z轴位移,

它的数据更新速率是多少?

和什么命令有关?

我用labview去读这个TDC的时候,速度慢的时候比如100p/s,1s采集100个点,但是速度快的时候比如1000p/s, 1s还是采集100个点,这样就达不到1p就是0.1μm的分辨率。

不知道和TM取样时间命令默认的是单位μs,TM1000,就是1ms一次,是否有关,但是如果1ms一次的话就是更新率是1000次每秒也足够了,我需要的速度是1000p/s,采样TDC也达到1000Hz,但是现在的程序行不通,不知是galil里没设置好还是labview里程序问题。

labview程序是当初厂家给的,我用的是网口连接,当然了这个程序我做了添加才能读到TDC,就是程序里能看到的,循环读取source数组的第201个元素,置于程序里的源周期为1kHz,按理说应该够了,改成1MHz的话程序出错,平台不支持,把间隔dt改为0.01-100,只会略微的影响每秒采集的点数,基本在75-140个数据每秒这样,我需要的是1000点每秒。galil普通控件3-4轴optima系列控制器,最小取样时间是375μs,这个也是足够的了啊。我们用的是DMC2143控制卡。信息见图。

望诸工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TD是GALIL的标准命令,21X3的命令周期是毫秒级别的,所以它的更新速率也是毫秒级别的。

21X3是GALIL 15年前的产品,ehernet通讯速率只有10M,指令命令周期也是ms级别的,所以如果数据量不是无限大,可以用RC数据记录命令,这比上位机直接用TD问要快,也不受网速限制。如果数据量大且要实时传数据,必须用上位机记录辅助编码器数据,建议使用北京宝伦C640控制器,网速是100M,是DMC2143的替代本,具体资料同我们售后联系。注意TM是设定GALIL内部控制程序的循环周期,设定越小,控制程序运行速度就快,但影响众多参数的校准问题,不建议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