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的低频抑振

楼主(2017-04-10):
我用台达AB 400瓦的伺服电机带一个直径150mm厚度3mm的无齿锯片,空转的时候,电机很明显的摆振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A(2017-05-22):
转速多少?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匹吗?

网友B:
加大P1-37试试,应该是负载惯量比和增益不匹配!

网友C(2018-01-03):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D(2018-07-02):
调谐试试  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