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收卷机

楼主(2017-04-10):
请问各位老师们

用三菱张力控制器+台达C2000变频器+西门子S7-1200PLC做张力控制的收卷机

用来收薄片,思路设计 怎么搞?

网友A:
直接告诉你,建议你更换变频器,怕是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告诉你,建议你更换变频器,怕是无法实现!

 为什么?  做速度模式不行吗张力给定不行吗?

网友B:
可以实现,但是效果一般,建议你配张力控制的专用机型吧,控制器可以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直接告诉你,建议你更换变频器...

台达这款变频器怕是无法实现所需要功能,到了后期你就会知道很麻烦的!

网友C:
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变频器,你可以咨询厂家选型。

网友D(2021-09-29):
程序案例,欢迎下载

网友E(2024-01-17):
张力控制,需要用伺服控制比较好一些

网友F(2024-04-03):
变频器可以控制,但是效果不怎么好,建议用伺服=转矩模式控制。想要简单又效果好就伺服+磁粉控制

网友G:
你好;

        我有做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