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M中编码的使用

楼主(2017-04-10):
一编码规则

PDM中的每个文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图号,用户在PDM中新建文件的时候就需要生成图号。有两种类型的图号,一种类型的图号只是用来唯一标识文件的作用,本身没有特点的含义,这种类型的文件一般和零部件无关,比如一般的文档;另一种图号有特点的含义,和零部件相关,比如标识零部件的层次关系,比如一般的CAD图纸。

二编码生成

1新建项目

立项完成后新建项目,如果需要申请项目图号的,要填写项目图号。

2新建组

    根据组所在的项目,自动把项目的图号调到当前新建组界面组编码前六位(不准修改,后面自动加上字符“-”),后面两位流水号根据项目的小分类填写编码。

3新建文件夹

在组下面添加文件夹时,根据文件夹的父节点(可能是文件夹,也可能是组),把父节点的编码调到文件夹编码的前面,后面两位流水号根据项目的小分类填写编码。

4添加文件

4.1添加本地文件(批量添加文件)

“系统设置-文件类型与分类”,根据选择的文件类型来判断该文件是否需要输出图号、物料编码以及该文件类型所对应的文件类型标示符。

选择文件夹节点添加本地文件时,如果选择的是文件,就要查找父节点,直到找到父节点是文件夹,如果将文件存放在文件夹下时,文件的图号自动为文件夹的代号+流水号(如“-00)+文件后缀(GLK)+改型标记位(A),但是人工可以进行修改,但必须保证图号的位数并且保证图号在PDM中是唯一的。保存之后的图号设计人员不允许进行修改,只有项目负责人才可以进行修改(物料编码自动对应变动),选择好文件类型,如果文件类型是需要输出图号物料编码的,系统自动在文件图号后加上文件类型标示符(3位,选择过文件类型后图号不能修改).图号生成完成,CY405-00-00-00-00-01GLKA),其中CY405-00-00-00-00-01”表示零部件的层次关系,其中CY405为项目的图号,在项目立项时确定,-00-00-00-00-01为零部件图号;GLK”表示文件的类型,在“系统设置-文件类型与分类”中定义;“A” 表示引用标记,“A表示该文件为新建文件,“B”表示该文件为引用文件。在PDM中,每个文件的图号都是唯一的 (如CY405-00-00-00-00-01GLK必须是唯一的,在选择文件类型时判断).

     批量保存时,要保存同一文件类型的文件,选择文件类型后,文件按流水号自动生成图号

4.2cadsolidworks保存文件(批量保存文件)

同添加本地文件一样,选择节点后自动生成图号,选择文件类型,自动生成物料编码。

对于三维软件只能保存小装配体,像按第三级文件夹分类保存。对于整个大的装配体,像头盔整个装配体保存时,只能在图纸上设置好图号保存到PDM.

4.3物料编码

只有文件对应的文件类型需要输出物料编码的时候,系统才会自动生成零件的物料编码,如果对应的文件类型不需要输出物料编码,则文件的物料编码为空。

4.4修改文件

根据零件的物料编码可知,物料编码中有一位表示零部件的版本,当该文件变更设计之后,新版本的版本号会自动修改,因此其对应的零件物料编码也需要自动修改,新的物料编码和原来的物料编码基本一致,只是版本标记位为新的版本标记。

 4.5引用文件

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图号(不需要输出图号的),系统自动生成,对于第二种图号,系统自动根据父节点的文件夹编码来生成该文件的图号,假设规则为:父节点文件夹编码(18位)+子件图号(流水2位)+文件类型(3位)+引用标记(1位)。其中“子件图号”用户可以修改,其余部分由系统自动生成,不允许用户修改.

4.6借用文件

对于借用的文件,图号和零件编码保持不变,当借用的文件修改时(借用改引用)需要修改图号和零件编码。进行借用改引用的操作时,需要先选中借用的文件,然后选中“借用改引用”菜单,这时系统显示图号修改窗口,只有用户修改了图号(编码自动修改)之后才可以借用改引用。

    对于借用的文件,零部件相关的工艺文件一起借用过来,当科研设计人员改图的时候,零件图需要重新改图号和编码,工艺文件的改动由工艺人员来处理。

对于已经存在的零部件,按照新规则重新自动生成编码。

三编码集成

PDM中创建的编码可以生成Excel文件(设计BOM),再由人工导入到ERP中,也可以根据图号来查找ERP中的物料编码。PDM中只能选择ERP中的元器件、材料、标准件等,在生成和导出BOM时可以对明细表中的元器件、标准件和材料进行检查。

网友A:
非常方便的工具!非常方便的工具!

网友B:
PDM编码方便管理、查询

网友C:
PDM用于企业研发部,有利于提高技术管理水平。

网友D:
物料编码的唯一性很重要,一物多码的情况估计在企业很常见

网友E:
PDM是企业信息化必不可少的工具。

网友F:
PDM编码方便管理、查询!!!

网友G:
用着不错,之前整理图纸累太繁琐,有了这个工具,工作轻松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