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波峰焊机知识问答

楼主(2017-04-10):
Q 无铅波峰焊机升温要几小时?

A 这个看你的锡炉功率了,一般来讲快的3个小时 。慢的要4-5个小时。

Q 与浸焊机相比,波峰焊机具有哪些优点

A 交流点焊机和直流点焊机的比较优缺点1)直流焊机好;焊接时溅弧小焊接质量可靠;2)比较小的那种,俗称‘书包焊机’,功率一般只有5-6个千瓦以下,便于携带。3)体积比较小的电焊机,要直流的可能比较少有,因为直流的要考虑整流装置,比较占空间,又要考虑散热。

Q 一般工厂用的回流焊机、双波峰焊机、浸焊机和切角机的功率是多少??

A 这些设备是根据生产任务量而选定的,功率有大有校要想知道功率,还是勤快点去看每台机器的铭牌吧。 回流焊机 2--5kW 双波峰焊机 7---22Kw 浸焊机 1---3kw 切角机 05---2kw

Q 有关波峰焊机维修的资料?

A 波峰焊工艺研究——试论控制“虚焊”波峰自动焊接技术,在电子工业中已应用多年,但是对焊点的后期失效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它极大地影响着电子产品的质量和信誉。本文拟根据实践经验作初步研究与探讨。 所谓“焊点的后期失效”,是指表面上看上去焊点质量尚可,

Q 波峰焊机中的稀释剂是起什么作用的?

A 波峰焊中使用的溶剂主要成分是松香,主要作用是助焊和抗氧化,使焊锡能均匀着附在PCB板的焊盘上。提高焊接质量。

Q 波峰焊机锡炉怎么去铜

A 锡炉铜超标处理方法先将锡缸退出;拆除大、小波峰喷嘴,并清除锡渣;将锡缸升温至290310℃,待温度到后不断搅动锡缸中的锡液约3050分钟;关闭锡缸电源,让锡缸温度自然冷却至230℃左右;此时在锡液表面会有一些针状结晶体出现,这些结晶体就是铜锡合金

Q 波峰焊机喷头的松香气管会产生空气是怎么回事啊?松香气管进了空气后

A 原因:1、松香管里面进气了,一般情况下是松香用完了没有及时加才会造成这样的,2、松香管有破损的地方也会进空气处理方法1、及时添加松香2、如果管子破了,更换新的气管。3、将喷头这一端的管子拆下来,将里面的松香流出来,直到管子里面没有气泡了再将管子接到喷

Q 波峰焊机设备属于特种设备?

A 波峰焊机设备属于特种设备,相关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Q 想进批性价比比较好的波峰焊机,能给点建议么?

A 我们厂采购部前不久采购了晋力达的波峰焊机,质量不错,价格也挺合理的。

Q 想了解一下现在市场上卖的波峰焊机,哪个牌子的质量比较好?

A 市场上的还是很多的,也没有具体的比较过,我们现在用的是晋力达的,质量也很不错,服务态度也很好,特别是在跟客户沟通上,每次处理的都非常到位。

Q 波峰焊机工作原理

A 波峰焊原理很简单,讲之前先说明,如果会执锡或者有执锡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去理解的。简单地讲,分以下4部分组成,首先是喷助焊剂、然后是预热、然后是过锡炉、最后是出炉后冷却。如果想详细了解,可以到我们工厂来参看,给你实际地讲解,或者推荐一本书:《快速精通电

Q 波峰焊机喷头用什么润滑剂

A 喷头漏助焊剂检测顶针压力够不够。 不喷雾检测喷口是否堵塞,可以用气压管疏通。 O型圈主要是为了防止漏气,润滑油可以用平常使用的黄油,顶针杆尽量不要打润滑油,常清洗就好。 一般免洗助焊剂喷头一天洗一次,松香型助焊剂喷头两个小时清一次,根本不会有堵喷头的

Q 公司有台超声波波峰焊机,那个噪声太大了,工人苦不堪言,这是什么原因?有办法降低或者避免吗?

A 可以解决 超声波在焊接时工件会产生共振 你听到的是共振所产生的噪音 这些是可以解决的  你可以联络我

Q 波峰焊机前面,有个喷松香水,助焊剂的机器 学名叫什么啊?谢谢大家

A 就叫喷雾机,我有个朋友十几年前专门生产这个的,到目前为止,把以前波峰焊发泡装置改成喷雾机,或者跟生产波峰焊厂家供应配套喷雾机,已经卖了几千台了,当然,他自己也生产波峰焊,还有回流焊等。

Q 波峰焊机 启动后,管内的助焊剂抽取供应不上,导致喷头喷雾时断时续,如何解决?

A 如上问题爱立本助焊剂做如下回答: 1、助焊剂本身带有腐蚀性,管子长时间使用会被助焊剂腐蚀侧倒置管子漏气。请检查管子是否完好 2、检查气压阀门是否松动,倒置气压供应不上。 3、检查喷嘴是否堵塞,建议定期清洗喷嘴。

Q 我想请教各位,有谁知道波峰焊机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

A 连焊主要原因存在以下几点; 1你的助焊剂喷涂太少。2你的预热温度太底板底温度在90度左右。3你的角度太低。4平流波有饶流现象5锡渣过多6速度在1.2/分左右7焊盘之间过密集不容易脱锡8不上锡焊盘太大上锡很薄9锡炉温度很高很高 这是我的见解我的经验

Q 无铝波峰焊机图示表达原理

A 无铅焊接机工作原理就是机械手把电子元件按照程序摆放在制定位置,电路板通过传送带送到高温无铅炉焊接。 无铅是ROHS标注要求,和焊锡有关,和设备无关。

A 判断焊锡丝的质量主要看它所含锡的百分比,一般含锡在40%的已不错了(熔点低的好,含铅少)。其它主要成分是铅。烙铁头如是仓寿命的,千万不要打磨它,表面有一层特别处理的材料,。如是一般的焊头,要保持清洁,温度太高也会烧死(就是氧化),这样也会不粘锡的。

Q 波峰焊机开机操作步骤?

A 1 工作前4小时启动主电源开关,开启锡温加热开关(可由设备自带之节假日自动开,关机程 序自动设定)2 打开排气口阀门,将喷雾段全开,波峰段开2/33 依次开启各功能段开关(预热1~3段、助焊剂、锡温、传输链条)4 待锡温、预热区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

Q 波峰焊机器的工艺?

A 氮气式无铅双波波峰焊锡机 1.无铅制程环保设计,配置同步输入输出板系统保证PCB安全靠输送 2.内置氮气发生器空间优化设计使机器安装占地面积小化 3.爪式链条和锡炉独特结构设计适用于安全无铅焊接系统 1)锡炉:新型炉胆设计外形美观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收藏了。

 请问您是做什么产品的呢?用的到波峰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