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脉冲与距离设定问题

楼主(2017-04-11):
请教各位大师:

我是个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PLC CP1E 1000个脉冲丝杆转1圈,行程是16mm,现在我想做一个事情是设置0.1mm那么行走就是0.1mm;那么PLC怎么计算或设置之类才能实现?

楼主:
大神会坐等回复,谢谢!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一遍,多少了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2017-06-01):
1mm=1000/16。

网友C:
好的办法就是去做一遍,多少了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D:
读取脉冲数值,然后自己看下现场走了多少毫米,这是要现场调试的不是每份程序都一样。打比方说脉冲走到100然后让电机停止运作看看走了多少毫米,走到500再让电机停止走了几毫米。这个位移跟电机的转速配比很关键。

程序部分只要读取脉冲个数与数值的比较的结果值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我也是新手公司刚好用到这种位移控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学习一下大神的思路!!!!!!!!

网友F(2017-08-01):
你如果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调整一下。应该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

网友G(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网友H(2018-01-27):
发送1000/160个脉冲就可以走0.1mm,如果将PLC设定改为1600脉冲走1圈(相应的伺服驱动器内部变更电子齿轮比)则,发送10个脉冲走0.1mm。

网友I:
内有详细注解,伺服算法逻辑控制等,合适新手人门参考

网友I:
内有详细注解,伺服算法逻辑控制等,合适新手人门参考内有详细注解,伺服算法逻辑控制等,合适新手人门参考

网友I:
内有详细注解,伺服算法逻辑控制等,合适新手人门参考eeeee

网友J:
伺服算法逻辑控制等,合适新手人门参考eeeee

网友K(2018-06-15):
抽空学习了 感谢楼主慷慨分享

网友L(2018-09-19):
引用 网友I:
内有详细注解,伺服算法逻辑控制等,合适新手人门参考内有...

网友M(2019-07-25):
学习一下最近在做欧姆龙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