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机头大修及轴承维修是什么导致这些故障问题

楼主(2017-04-11):
在一般空压机机头大修中,一旦涉及到机头组的都会和机组的轴承产生关系,螺杆空压机机头轴承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如果发生了故障,此时主机就处于不安全的运行状态,对电机和电气系统造成伤害,使排气量衰减,甚至还会造成主机抱死故障。那么引起螺杆空压机机头轴承出现故障问题的原因有哪些呢?

  导致空压机机头轴承损坏的原因

一、润滑不充分:润滑不充分或不当,有可能会导致元件擦伤或者轴承的严重变形。改进润滑系统,及时补充或更换润滑脂。

  二、操作不当:操作、安装或拆卸不当都有可能会引起保持架变形或缺损。使用正确的方法与合适的工具去操作、安装和拆卸。</

  三、生锈与腐蚀:接触到水可能会导致轴承元件蚀损并生锈。在生锈与腐蚀后的轴承在工作时可能会导致剥落。定期检查密封,保证良好的密封效果,正确储存轴承。

       四、外部杂质:磨损性颗粒污染和碎屑侵入均有可能导致轴承工作面磨损、擦伤和凹陷。检查密封系统,做好预防措施,清除侵入的杂质颗粒和碎屑,及时更换润滑剂。

  五、电流:轴承转动时,通电可能会导致出现凹槽或刻痕。轴承静止时,电气操作接地不当会导致轻微的烧伤。在对轴承以外的部件焊接前,应先通过适当接地连接,以减少或避免电流通过轴承。

  以上的就是导致螺杆空压机机头轴承常见的损坏原因,及其相应的处理预防措施。对于发现轴承存在损伤的情况,须对其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减少或避免轴承的再次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