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11):
在mcgs组态中,多台泵控制功能相同,怎样用一个画面控制操作?例如在在intouch 中可用间接变量实现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多台泵,好直接复制多个不同界面吧,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个界面,然后做一个 几号泵的 选择界面,这样也很方便的

网友C:
屏幕仅仅接受指令,动作是靠可编程的程序实现的,

网友C:
屏幕仅仅接受指令,动作是靠可编程的程序实现的,与屏幕相关机构实现,

网友D:
屏幕仅仅接受指令,动作是靠可编程的程序实现的,与屏幕相关机构实现

网友E:
做一个界面,然后做一个几号泵的 动作是靠可编程的程序实现的,选择界面组态,这样也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因开始学mcgs,查询资料和网上搜索,没法解决?特向高手请教

在intouch中用简洁变量如:skd(加压水泵开),sgd(加压水泵关),在1#水泵画面添加脚本:if dks1=1then  ;(1#自动)

        JiayaB.value="1#";

        skd.name="sk1d";(开1#加压泵)

        sgd.name="sg1d";(关1#加压泵)

       show topleftat("加压泵启动停止询问”,$objhor,$obver);出现加压泵启动停止操作小窗口----

        2#,3#等,简单地在其水泵画面把改变为2#,3#等,sk2d,sg2d,,sk3d,sg3d即可完成,

在mcgs 中数据形式没有间接变量,不知怎么办?

网友F:
屏接收PLC点位数据,泵运行程序在PLC里吧?

楼主:
对: tjhvaio 屏接收PLC点位数据,泵运行程序在PLC里吧? 内容的回复!是的

网友G:
你没有描述清楚,是同时控制动作吗?还是怎样?你多建窗口也可以实现

网友H(2017-06-09):
通过脚本进行切换,比如输入一个标志位,1表示是第一台电机,2表示第二台电机.....。如果标志位为1给对应的1号寄存器赋值,开关赋值。把标志位为2 时给2号电机的寄存器和开关量赋值·····。如果控制同时且一样,脚本里做个标志位从0-N的循环自加

网友I:
用变量中转,写一段脚本控制就行了

网友J(2018-02-18):
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谁能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