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V及以下系统电流互感器选择

楼主(2017-04-11):
    一、形式选择

  1.1kV及以下系统电流互感器安装在低压开关柜内,宜选用树脂浇注绝缘结构电流互感器,也可选用塑料壳式绝缘结构电流互感器。

  2.1kV及以下系统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应按稳态短路条件进行计算选择,选用P级电流互感器。

  3.低压馈线回路智能仪表用电流互感器宜按一般用途的测量级电流互感器选择。

  4.低压电动机馈线宜由智能电动机控制器成套配置电流互感器,也可外配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参数宜满足智能电动机控制器保护倍数和测量功能的要求。

  5.发电厂低压厂用系统采用直接接地方式时,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线上宜配置接地保护用零序电流互感器。互感器可采用一次贯穿式,也可采用多匝式。

  6.发电厂低压厂用系统采用直接接地方式时,馈线回路接地保护用互感器宜选用电缆型零序电流互感器或采用零序电流滤过器方式。

  7.发电厂低压厂用系统采用高电阻接地方式时,馈线回路零序电流互感器宜选用与小电流接地故障检测装置或继电器配套使用的电缆型互感器。

  8.当低压厂用系统同一馈线回路安装多个电缆型零序电流互感器时,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宜采用并联方式输出。

  二、参数选择

  1、1kV及以下系统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参数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a、开关柜内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应按回路最大负荷电流选择。

  b、变压器中性点侧零序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应大于变压器中性线上流过的不平衡电流和未单独装设零序电流保护的最大电动机相间保护动作电流选择,可按大于30%~100%倍变压器额定一次电流选择。

  c、馈线回路采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应根据系统接地电流值和微机保护二次动作整定值确定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

  2.1kV及以下系统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宜采用1A。

  3.1kV及以下系统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选择

  当电流互感器、保护装置或测量仪表均布置在开关柜内时,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宜选用1VA;当保护装置或测量仪表集中布置时,根据互感器至保护装置或测量仪表的连接电缆长度确定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可选用2.5VA、5VA、10VA。

  4、1kV及以下系统电流互感器绕组数量及准确级宜符合下列规定:

  a、发电厂低压厂用电源各分支回路宜配置1组0.5级绕组;2MVA及以上低压厂用变压器低压侧各分支回路宜再配置1组10P级绕组。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低压变压器中性点宜配置1个10P级零序电流互感器。

  b、低压母线分段断路器、每个PC至MCC电源回路应配置1组0.5级绕组,当需要外加保护时,宜再配置1组10P级绕组。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每个PC至MCC电源回路可采用零序电流滤过器方式或再配置1个10P级电缆型零序互感器。

  c、每个55kW及以上电动机以及55kW以下保安电动机回路宜配置1组0.5级绕组。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100kW及以上电动机回路或相间短路保护灵敏度不满足要求的55kW及以上电动机可采用零序电流滤过器方式或再配置1个10P级电缆型零序互感器。

  d、高电阻接地的发电厂低压厂用系统,低压厂用电动机及其他馈线回路宜根据小电流接地检测装置要求配置零序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