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不归零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4-11):
    涡街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流体不流动,流量显示不为零,或显示值不稳定的问题,一般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以下原因:

   1.传输线屏蔽接地不良,外界干扰信号混入显示仪输入端。

   2.管道振动,叶轮随之抖动,产生错误信号

   3.截止阀关闭不严泄露所致,实际上仪表显示泄露量

   4.显示仪内部线路板之间或电子元件变质损坏,产生的干扰

解决方法:

   1.检查屏蔽层,显示仪端子是否良好接地

   2.加固管线,或在传感器前后加装支架防止振动

   3.检修或更换阀

   4.采取“短路法”或逐项检查,判断干扰源,查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