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定时器

楼主(2017-04-11):
PLC中的定时器(T)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通电型时间继电器。它可以提供无限对常开常闭延时触点。定时器中有一个设定值寄存器(一个字长),一个当前值寄存器(一个字长)和一个用来存储其输出触点的映象寄存器(一个二进制位),这三个量使用同一地址编号。但使用场合不一样,意义也不同。

FX2N系列中定时器时可分为通用定时器、积算定时器二种。它们是通过对一定周期的时钟脉冲的进行累计而实现定时的,时钟脉冲有周期为1ms10ms100ms三种,当所计数达到设定值时触点动作。设定值可用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D的内容来设置。

1.通用定时器

通用定时器的特点是不具备断电的保持功能,即当输入电路断开或停电时定时器复位。通用定时器有100ms10ms通用定时器两种。

1100ms通用定时器(T0T199  200点,其中T192T199为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专用定时器。这类定时器是对100ms时钟累积计数,设定值为132767,所以其定时范围为0.13276.7s

210ms通用定时器(T200T245  46点。这类定时器是对10ms时钟累积计数,设定值为132767,所以其定时范围为0.01327.67s

下面举例说明通用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当输入X0接通时,定时器T2000开始对10ms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当计数值与设定值K123相等时,定时器的常开接通Y0,经过的时间为123×0.01s=1.23s。当X0断开后定时器复位,计数值变为0,其常开触点断开,Y0也随之OFF。若外部电源断电,定时器也将复位。

2.积算定时器

积算定时器具有计数累积的功能。在定时过程中如果断电或定时器线圈OFF,积算定时器将保持当前的计数值(当前值),通电或定时器线圈ON后继续累积,即其当前值具有保持功能,只有将积算定时器复位,当前值才变为0

11ms积算定时器(T246T249  4点,是对1ms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的,定时的时间范围为0.00132.767s

2100ms积算定时器(T250T255)共6点,是对100ms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的定时的时间范围为0.13276.7s

以下举例说明积算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当X0接通时,T253当前值计数数器开始累积100ms的时钟脉冲的个数。当X0t0后断开,而T253尚未计数到设定值K345,其计数的当前值保留。当X0再次接通,T253从保留的当前值开始继续累积,经过t1时间,当前值达到K345时,定时器的触点动作。累积的时间为t0+t1=0.1×345=34.5s。当复位输入X1接通时,定时器才复位,当前值变为0,触点也跟随复位。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普通定时器就可以了,太深入的没研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