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卧加全闭环改半闭环的问题?

楼主(2017-04-11):
公司一台FANUC-18I系统,原为全闭环,现Z轴海德汉光栅尺损坏,购买周期3个月。现欲改成半闭环暂时生产,但原Z轴伺服电机的编码器(αiI1000,A860-2005-T301)为增量编码器,我想如果换成绝对值编码器,再设置一下参数是否就可以了?编码器电缆肯定要换掉,对应的绝对值编码器的型号是什么?驱动器需要换吗?咨询了一下技术支持,没听明白,请教各位同行了!谢谢了!

网友A:
改参数即可,不过需要改动比较多的参数还有工具交换位置参数改变,改换为半闭环需要动很多的手脚包括机械知识是否有这个能力,不要随便改换比较复杂。将1815.1改为0不使用外接编码器使用电机编码器。1815.5=1原来是为绝对编码器是的话不需要改,不是也不要改就用增量的本来就有挡块,都不需要改。然后轴设置画面软丝杠比例参数根据丝杠一圈的尺寸改参数,以及编码器的参数改动,如何改参看维修说明书。在改动参数之前用CF卡BOOT画面备份原来的参数,再将需要改动原来的参数记录下来,以备不测。等重装光栅尺后再改回复原来的参数。参数改动完成后,进行回零准备工作,回零后就能工作了,但此时机床的精度等级下降好几个等级。如果你是咨询的发那科那是白咨询的,因为他们只知道他们的那部分?其他的并不清楚!咨询机床制造原厂才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参数即可,不过需要改动比较多的参数还有工具交换位置参...

 感谢热心回复,对我帮助很大!

经过多次咨询,说只要把编码器换成A860-2000-T301,别的硬件都不用动,再按照你说的,修改相应的参数即可!

再次感谢你的热心回复及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