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转盘如何安装刹车机构

楼主(2017-04-11):
如图,请教各位工控达人,如何安装刹车机构?

楼主:
正常运行时,黄色小转盘锁紧,当大转盘转30℃完成后,小转盘锁紧机构松开,通过马达带动小转盘旋转180℃,工序完成后,马达带动小转盘反转180℃后,锁紧机构再次锁紧小转盘!

网友A:
伺服定位完成180°和30°即可。

网友B:
建议直接用气缸做一个插销锁定最佳

网友C:
围观学习,终于学会了

网友D:
停车减速必须用定位装置了,经纬比较精确,并且定位装置必须定期检修。

网友E:
  你所说的安装刹车机构是需要在哪?

  是黄色的那个小长方形吗,建议实惠点一个180度翻转的气缸就能搞定,且0- 180 度自动锁住,气缸二头使用 单向气控阀+节流阀 控制,五位三通阀岛 就 OK

网友B:
我们在翻转完成为了保证锁定,都是做一个气动插销做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翻转完成为了保证锁定,都是做一个气动插销做定位的

同意,已经采用此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我们在翻转完成为了保证锁定,都是做一个气动插销做定位的     内容的回复:同意,已经采用此方案!

网友F:
楼主,可以选择一款带刹车的电机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我们在翻转完成为了保证锁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