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老师前来求助

楼主(2017-04-11):
楼主最近教学生 电容的充放电 和电容隔直流同交流的特性 的时候

突然想到为什么不用PLC的晶体管输出来模拟这个交流电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呢?

楼主想的是Q0.0为1时 2l+和Q0.0导通,电源可以给电容充电,Q0.1为1时,2l+和Q0.1导通,电容可以放电使得LED发光,结果没有反应....

问题:1.是不是换继电器输出型就可以解决?

 2.如果不换PLC,电路怎么改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Q0为1时,短路电池;Q1为1时短路二极管。你这电路想干什么?

网友B:
接线错误。

楼上的回答有意思。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想烧PLC端子的节奏吗?

网友D:
看得出他想给电容冲电,却忘了是晶体管型的,吧他理解成q输出就是通路了,这样理解不正确的,看看相关电子原理就明白怎么弄了,我反正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E:
高低电平反了。欧系一般输出高电平有效,CNC?

网友F:
还好他接反了,不然Q0.0输出立刻短路电池将PLCQ0.0烧了(不过西门子的当心起火,因为西门子产品是纵火的高手),楼主你直接用继电器玩玩吧,那个烧了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G:
楼主计算过充放电的时间吗?你连限流电阻都不加,对于人眼视觉来说就是瞬间的。楼主的电基础不扎实,建议恶补后在教学...

网友F:
如果电容量较大的话大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幅度很大,就算接线正确这个PLC接点铁定烧毁

网友A:
电容充电,然后向发光管放电,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尽管用很大的电容,也只能维持短时间发光。什么道理?想想吧!

网友H:
原本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你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来控制你图1中的继电器就行啊~~~~

网友I:
3极输出,和继电器触点输出不一样   不能把晶体管当成触点来使用

网友J:
楼主你还是用闸刀开关来玩吧,烧了plc划不来

网友K:
如果电容量较大的话大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幅度很大,就算接线正确这个PLC接点铁定烧毁 正解

楼主(2017-05-23):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用继电器类型的就好了

网友L(2017-08-28):
PLC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