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系列编程软件的问题
小小老菜鸟,

楼主(2017-04-12):
如图,第一次用三菱,我要在箭头出插入比较或者传送指令,怎么插进去,点击右键,插入列,好像不行,能不能在不换行的情况下,把一条指令插入到箭头处,直接输入也不行,直接输入的话,会把后面那一条MOV指令给替换掉,往老手指导!谢谢!

网友A:
还是增加一行吧,本来就一行的空间,想放2行的东西。除非压缩压缩,不过怎么压缩不知道哎

网友B:
假设你是用的GX Developer:

如果你留有足够的宽度,那么你可以直接输入,当指令超过了留有的梯级空间时,你无法插入指令,此时你可以右键鼠标插入列,梯形图会自动换行。

至于你说的替换了DMOV指令的问题,是由于你当前状态为覆盖模式而非插入模式,你可以按键盘上INS键来切换。

小小老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是用的GX Developer:如果你留有足够的...

 谢谢,已找到原因,正如你所说的。

网友C:
插入比较指令(节点)可以直接写,不过你必须是编程模式。但是如果是传送等指令,因为这些属于输出指令,你需要按照输出线圈之类对待处理

网友D:
这个位置应该不能插入传送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是用的GX Developer:如果你留有足够的...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