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17-04-12):
伺服电机会抖动,是伺服出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了,哪位大哥可以告知一二吗?

网友A:
请问 是多高转速状态下发抖 ,有没有低频响声,可以发个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是多高转速状态下发抖 ,有没有低频响声,可以发个张片

低速也在抖,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请问 是多高转速状态下发抖 ,有没有低频响声,可以发个张片     内容的回复:低速也在抖,

它是旋转到另一个角度时就容易抖。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请问 是多高转速状态下发抖 ,有没有低频响声,可以发个张片     内容的回复:低速也在抖,     内容的回复:它是旋转到另一个角度时就容易抖。

没有响声。如果超小声,可能听不到。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或者是机械故障,定位时扭矩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或者是机械故障,定位时扭矩不够。

参数设置好后没动过,那参数上怎么调,

楼主:
轴不旋转时,会有点抖动。

网友A:
零速度时伺服有自定位,可以不带负载看静止怎么样,后再判断

网友A:
看位置偏差允许设置数值。

网友C:
转动惯量参数配置不好,或者看看机械部分是不是有打滑的现象

网友D:
分开负载  检查电机还是负载,然后电机空载后还想就要看电机和伺服控制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分开负载  检查电机还是负载,然后电机空载后还想就要看...

这个方法正确。在确定伺服定位故障时必须这样做。

网友E:
如果空载不抖,只有带负载才抖,应该就是刚性不足

网友F: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我学习了

网友G:
断开负载,降低增益呢试试? 我遇到一次车床也是这样,把增益调小就好了

网友H:
如果空载不抖,只有带负载才抖,应该就是刚性不足。根据驱动器说明重新调试其增益、刚性等。

网友I(2017-05-14):
伺服电机抖动的情况,我遇到很多,一般2种情况

1,伺服模块有问题,但一般不会报警

2,伺服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J:
此机器上有没有可替换的同型号电机和驱动器,替换试试那

网友K(2017-07-05):
查下相序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