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皮带流水线

楼主(2017-04-12):
皮带流水线简介

皮带流水线是流水线的一种,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因此各个大企业纷纷改造,用流水线来节省人工和提高工作效率。它可输送的物料种类繁多、既可输送各种散料、也可输送各种纸箱、包装袋等单件重量较轻的产品、也可用于大型超市收银处的商品输送,用途广泛。

皮带式输送机具有输送量大、结构简单、维修方便、部件标准化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矿山、冶金、煤炭等行业,用来输送松散物料或成件物品,根据输送工艺要求,可单台输送,也可多台组成或与其它输送设备组成水平或倾斜的输送系统,以满足不同布置型式的作业 线需要 ,适用于输送堆积密度小于1.67//立方米,易于掏取的粉状、粒状、小块状的低磨琢性物料及袋装物料,如煤、碎石、砂、水泥、化肥、粮食等。被送物料温度小于60℃。其机长及装配形式可根据用户要求确定,传动可用电滚筒,也可用带驱动架的驱动装置。

皮带流水线的分类

皮带输送机结构形式多样,有槽型皮带机、平型皮带机、爬坡皮带机、侧倾皮带机、转弯皮带机等多种形式。  常用的胶带输送机可分为:普通帆布芯胶带输送机、钢绳芯高强度胶带输机、全防爆下运胶带输送机、难燃型胶带输送机、双速双运胶带输送机、可逆移动式胶带输送机、耐寒胶带输送机等等。  皮带输送机主要由机架、输送皮带、皮带辊筒、张紧装置、传动装置等组成。

皮带流水线的用途

皮带线可输送的物料种类繁多,既可输送各种散料,也可输送各种纸箱、包装袋等单件重量不大的件货,用途广泛。输送带有橡胶、帆布、PVCPU等多种材质,除用于普通物料的输送外,还可满足耐油、耐腐蚀、防静电等有特殊要求物料的输送。采用专用的食品级输送带,可满足食品、制药、日用化工等行业的要求。 输送平稳,物料与输送带间没有相对运动,能够避免对输送物的损坏。与其它输送机相比噪音较小,适合于工作环境要求比较安静的场合。结构简单、便于维护;能耗较小,使用成本低。

皮带流水线的操作

在皮带流水线运行前,首先要确认皮带线设备、人员、被输送物品均处于安全完好的状态;其次检查各运动部位正常无异物,检查所有电气线路是否正常,正常时才能将皮带线投入运行。最后要检查供电电压与设备额定电压的差别不超过±5%

在皮带线运行投入,必须进行以下操作:

1.合上总电源开关,检查设备电源是否正常送入且电源指示灯是否亮。正常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2.合上各回路的电源开关,检查是否正常。正常状态下为:设备不动作,皮带线运行指示灯不亮,变频器等设备的电源指示灯亮,变频器的显示面板显示正常(无故障代码显示)。

3.按照工艺流程依次启动各电气设备,上一个电气设备启动正常后(电机或其他设备已达到正常速度、正常状态)再进行下一个电气设备的启动。

在皮带线运行中,必须遵守被输送物品设计中物品的规定,遵守皮带线的设计能力。其次,要注意各类人员不得触及皮带线的运动部分,非专业人员不得随意接触电气元件、控制按钮等。最后,在皮带线运行中不能对变频器后级断路,如确定维修需要,则必须在停止变频运行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

皮带线运行停止,按下停止按钮待系统全部停止后方能切断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