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率单位换算_有关电阻率的单位换算公式

楼主(2017-04-12):
关于电阻率的单位换算方法,怎么进行电阻率的单位换算,电阻率是怎么换算的,作为电工来说,是一定要掌握的,整理了有关电阻率的单位换算公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电阻率是怎么的换算

电阻率的换算方法:

电阻率换算公式=10000/Ω*CM=100(1/μΩ??cm)

10^6μΩ=1Ω

%IACS 是导电 率 conductivity

试样电 导率与某一标准值的比值的百分数称为该试样的导电率。

19 13 年 ,国际退火铜标准确定:采用密度为8.89g /cm'、长度为1m 、重量为1g、电阻为。.1532 8

欧姆的退火铜线作为测量标准。在200C温度下,上述退火铜线的电阻系数为。.017 241 f1 " mm'/m(或

电导率为58. 0 MS/m)时确定为100 %IACS(国际退火铜标准),其他任何材料的导电率(%IACS)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导电率 ( %IACS)=0.017241/ ρ*100%

电阻R的单位为Ω(欧姆,简称欧),当一导体两端的电压为1V时,如果这导体通有电流1A,则这导体的电阻就规定为1Ω,即:1Ω=1V/1A

电导G的单位是S(西门子,简称西),1S=1/1Ω

R=ρ*L/S式中ρ是取决于导体材料和温度的一个物理量,叫做材料的电阻率,

其单位为Ω·m(欧·米)。电阻率的倒数称为电导率γ=1/ρ,其单位为 S·m-1(西·米-1)。

二、电阻率单位换算公式

首先,需要搞明白换算单位,从Ω到KΩ、从KΩ到MΩ都是千制位,即1000Ω=1KΩ、1000KΩ=1MΩ.那么1MΩ=1000000Ω.1)400Ω=0.4KΩ=0.0004MΩ

2)1.5KΩ=1500Ω=0.0015MΩ

3)16000Ω=16KΩ=0.016MΩ

4)0.3MΩ=300KΩ=300000Ω

常用单位有兆欧(MΩ) 千欧(KΩ)

1MΩ=1000KΩ=1000000Ω

以前多采用直接表示方法 贴片电阻采用科学计数法 如223=22×10的3次方=22000Ω=22kΩ

更多的是采用色环表示 分别是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金银 代表1234567890 1/10 1/100

如红红红 就是222=22×10的2次方=2200Ω=2.2kΩ 红红金=22×1/10=2.2Ω 棕灰银=18×1/100=0.18Ω

电导率m/Ω?mm2,电阻率单位μΩ?cm,电导率单位%IACS

m/Ω?mm2、μΩ?cm、%IACS这三个单位有什么转换的式子吗?

问题补充:我要知道的是这三个单位的转换式子,别乱拷贝

电导率:

1m/Ω?mm2=100CM/Ω*0.01CM2

=10000/Ω*CM=100(1/μΩ?cm)

10^6μΩ=1Ω

%IACS 是导电 率 conductivity

试 样 电 导率与某一标准值的比值的百分数称为该试样的导电率。

19 13 年 ,国际退火铜标准确定:采用密度为8.89g /cm'、长度为1m 、重量为1g、电阻为。.1532 8

欧姆的退火铜线作为测量标准。在200C温度下,上述退火铜线的电阻系数为。.017 241 f1 " mm'/m(或

电导率为58. 0 MS/m)时确定为100 %IACS(国际退火铜标准),其他任何材料的导电率(%IACS)可用

下式进行计算:

导 电率 ( %IACS)=0.017241/ ρ*100%

三、电阻率的国际单位

电阻率的国际单位以前用的是:Ω(mm)^2/m,即用截面积1平方毫米、长为1米的导体的电阻,作为该材料的电阻率。优点是实际应用中比较方便。

其中的量纲“平方毫米/米”可以化简,成为Ωm。可以理解成长1米、截面积是1平方米的该材料的电阻,现在都用这一个。

两者的换算是:Ω(mm)^2/m=10^(6)Ωm。

电阻率ρ,或称为电阻系数,其国际单位是欧姆?米(Ωm)。

材料的电阻率与材料的物理性质有关,不同材料之所以有不同的电阻就是它们具有不同的电阻率。

但由于通常导体的电阻率比较小,因此采用欧姆?米(Ω?m)作为电阻率的单位实际往往偏大很多,很不方便。

由电阻的计算公式R=ρl/S可见,由公式可以反推出电阻率ρ,这样就可得到较小的电阻率单位(也是国际单位)为:Ω?(mm)^2/m。

尤其是在工程上,以Ω?(mm)^2/m为单位表示电阻率更为常见。当然通过将(mm)^2/m乘于1000000,可以得到这两个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1Ω?m=1000000Ω?(mm)^2/m。

四、电阻率和电导率换算方法

解答:

电阻率的倒数等于电导率:

500Ω?m=50000Ω?cm=0.05MΩ?cm

电阻率1Ω?cm=电导率1/1μs/cm

1/0.05MΩ?cm=20μs/cm

即500Ω?m=20μs/cm

如果电阻率1Ω?cm=电导率1/1μs/cm 按这个公式单位为Ω?cm的倒数直接是单位为μs/cm 的值

1/0.05MΩ?cm=20μs/cm,但是,下面那个单位为MΩ?cm的倒数才是单位为μs/cm 的值。

电阻率1MΩ?cm=电导率1/1μs/cm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