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电开关

楼主(2017-04-12):
想将这个光电开关的信号接入PLC或者是驱动一个小继电器要加些什么配件!顺便讲一下原理谢谢大家……

网友A:
用一个输入点接接受二极管,一个输出点接发光二极管

网友B:
首先看这个光电开关的电源是DC24V还是其余电源,DC24V可以直接配接PLC,其余电源需要继电器转接

网友C:
拿到光电,首先要看其说明书,输出是PNP还是NPN的,有些通过转换旋钮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转换,至于直接带的负载还要看其输出容量,有时直接带大一点的继电器,继电器会吸合不好,实际工作中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D:
电源和三极管放大电路,来驱动继电器就行了,网上找找你这个照片元件的资料

网友E:
  新电工不? 拿到光电还是别的产品,首先要看其说明书

网友F:
根据说明书来使用会更直接!!!!!!!

网友G:
看样子 发光和接受是一体的 那就有电源 有几根接线照片看看

网友G:
工作电源,  一般高于9v,

你要去驱动的继电器线圈是啥样的?

必须保证系统相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工作电源,  一般高于9v,你要去驱动的继电器线圈是啥...

这个我拆过很多这种外形的,是5V供电,不过楼主的我不知道呀

网友H:
PLC输入点是双向光耦,公用点接24V正、负都行。看照片,你的元件好像是反射式光电开关,发光管反射光时,光电管导通,输出端高电平,PLC得信号。

网友H:
上面图画错了,右边电阻多余了。

网友I:
加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来控制微型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再输入给PLC。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这个光电开关的电源是DC24V还是其余电源,DC...

网友K:
直流24V的应该可以直接接入

网友L:
首先看这个光电开关的电源是DC24V还是其余电源,DC24V可以直接配接PLC,还有PLC是NPN或PNP型,其余电源需要继电器转接,还得考虑继电器容量,PLC输出匹配等问题。

网友H:
楼上几位没注意楼主的照片和图吗?那是一个发光管和光电管的组合,是反射型光电开关的传感头,不是成品光电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上面图画错了,右边电阻多余了。

这是正解。

网友N(2017-05-28):
5v就行了,24v太高了

网友O:
看型号搜说明书看吧,那样还直观

网友P:
加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来控制微型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再输入给PLC

网友Q(2017-07-05):
看一下光电开关的说明书,照说明书接就可以了。

网友R:
黑色线接信号输入………

网友S(2017-08-28):
要看其说明书,输出是PNP还是NP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