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MC系统死机

楼主(2017-04-13):
求教各位数控大神;

有一台FANUC 0i-MC系统的立式加工中心,加工途中系统死机,除了复位键和冷却液开关键好用外,其余按键全部无效,系统无任何报警。重启后正常,但死机现象出现很多次。求教大神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猜猜问题应是系统有报警现象,没有解除报警的境况下,一直锁定。

网友B:
死机之时机床就已经停了?

网友C:
有可能备用电池低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机之时机床就已经停了?

系统死机,主轴继续转,不进给。屏幕数值没变化,除了复位和冷却液按键之外所有按键都失灵。

网友B:
屏幕边上的MDI软按键复位键有作用,说明系统没死机。出问题的是I/O LINK线路。是否电气箱内灰尘油泥很脏,长时间没保养了,PMC输入输出模块电源有闪断。重启后又正常了。电箱该保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边上的MDI软按键复位键有作用,说明系统没死机。出...

那请问会不会是轴卡出故障了?

网友D:
把电器柜里面的主轴板,伺服板,I/O板的插口重新插拔下!在屏幕的PMC画面有没有报警!~

网友E:
估计是你的下面操作面板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屏幕边上的MDI软按键...

轴卡出故障,它有轴卡故障警出来。但不会操作按钮没反应。发那科故障信息警报很全。什么故障报告什么警。但I/O link通讯传输警报0ic还是缺乏的,以后的0i-DB就比较全了。

网友F(2017-05-31):
引用 网友B:
屏幕边上的MDI软按键复位键有作用,说明系统没死机。出...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G:
我估计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H(2018-02-23):
你这不是什么死机,不是外围故障就是欠人钱。

网友B:
上个月就解决了相同的故障机床。不过系统是发那科16i的发那科自营钻孔机(系统方式与0iC一样在显示屏后),出现的情况与楼主问题几乎完全相同现象,机床所处环境热加工车间,粉尘比较厉害,而且系统前置的控制箱不密封,机床无任何报警,就是所有机械控制按钮都不起控制作用(包括MDI软按键,系统没有导入导出位置拨动维修开关),急停按钮有作用,复位按钮偶尔正常。平常时间这台机床使用率不是很高,机床启动后工作仅是一个加工程序,操作工只要按下程序加工启动键就能完成加工的全部过程,直到按钮全部无法控制才于报修。还好参数以前通过TF卡保存过(这是幸运的)。前置控制箱电器零件以及系统全部卸下清洗,完成后安装后导入备份,机床恢复正常。这台机床真的是很幸运全厂仅仅只有一台还好经销商在交机后给机床备份了机床参数而且保存完好,不然真的是设备员够喝一壶的了麻烦大了!最后的故障机械控制不起作用是I/O LINK通讯接触不良造成控制板上的所有按钮不起作用,PMC内找不到按钮板的存在!

网友I(2019-02-28):
如果是系统坏了发给我来处理,同时可提供FANUC系统I/Olink协议芯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