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铝水液位计

楼主(2017-04-13):
MSE-AL30激光铝水液位计

特点:

• 专门用于测量各种工况下铝水液位的高度,用于显示和闭环控制铝水液位

• 能在恶劣的户外环境下,保持很高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 使用可见激光束,易于瞄准被测物

• 连接电缆长度可扩展,对铝水液面的测量范围可达10m

• 可用电脑输入各种功能指令

• 可用不同参数对开关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分别编程

• 随意设定报警距离范围

• 随意设定测量值的输出单位

• 可用外部触发器实现远程触发测量

测量原理:

MSE-AL30型激光铝水液位计采用相位比较原理进行测量。激光传感器发射不同频率的可见激光束,接收从被测物返回的散射激光,将接收到的激光信号与参考信号进行比较,用微处理器计算出相应偏移所对应的物体间距离。测量精度可以达到mm级。

性能指标:

测量范围

0.1-10m

工作温度

-40℃-70℃(气冷+空气吹扫)

测量精度

1mm

存储温度

-20℃-70℃

分辨率

0.1mm

供电电压

10V-30VDC

重复性

0.5mm

测量时间

10Hz(高温铝液表面)

激光发散角

0.6mrad

传感器尺寸

220×124×60mm(L×W×H)

激光等级

2级

安装孔尺寸

见尺寸图

防护等级

IP65,铝壳

重量

1.9Kg(含安装支架)

数据接口

RS232/RS422(可转换)

波特率9600,ASCII  格式8n1

开关量输出

可编程开关量输出(中心点和滞后范围)带负载能力0.5A

模拟量输出

对测量范围可编程,4-20mA,

负载阻抗≤500Ω

工作模式

DT(测量铝水表面)

仪表外壳和冷却

材料

AL6铸铝,高温喷塑

冷却方式

气冷+空气吹扫;水冷+空气吹扫

防护等级

IEC IP66,DIN89011

气压

5-15PSI,流量:28-140L/min

重量

1.9kg

水压

5-10PSI,流量:0.2-0.3L/min

电缆接头

IP65

水温

环境温度低于70℃,使用20℃冷却水

长度

2米

环境温度高于80℃,使用5℃的冷却水

典型应用

• 铝水液位/液面高度测量,用于显示和控制液面高度

• 测量各种容器、大型罐体中的散装固体、液体、防腐材料、辐射物体的准确位置

网友A:
0.1米,铝水温度最高达750°的不少,那个热辐射你的仪表可以承受?

还有就是有的铝水有一层氧化渣,个别甚至变成灰渣了,你的仪表可以准确检测??

不要吹牛皮了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米,铝水温度最高达750°的不少,那个热辐射你的...

首先,对于高温铝水的测量有几种情况,第一,是溜槽的铝水,一般需要安装在铝水上方2-3米的位置。环境温度一般在50-60℃,然后加以压缩空气冷却,没问题的。这个在现场应用图片中可以看到。

第二,是灌装的铝水,如果是敞口的话,可以直接测量,上方还是可以通压缩空气冷却,如果温度过高可以用加强型冷却,但是注意,一定不能用水冷,要用风冷。

第三,如果是灌装的铝水,密闭的话,需要在上方开孔,透过玻璃窗口对铝水包中的铝液进行液位测量。上方温度一般不会太高。如果温度高的话,可以提升安装距离,同时加以冷却气来进行处理。妥妥的。

铝水表面如果有氧化渣的,是会影响测量的,具体的话,就需要调节安装的角度。看咱现场的精度要求。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技术电话或者发邮件传真微信QQ等详细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米,铝水温度最高达750°的不少,那个热辐射你的...

这个0.1m-10m,是传感器的工作距离范围,实际安装的时候要根据现场工况来具体进行安装的。一般是离铝水液面在2-3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