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官网案例密码登录不了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13):
这个案例是官网上下来的,输入密码错误弹出密码错误框,这个弹窗是怎么谈的呢,我找了一下找到这个宏指令,问题来了,这个宏指令什么时候执行,但我输入完密码点下ENT就弹了,我看过ENT就是一个功能键ENTER,这个宏指令三个执行的方式都没勾,什么时候执行的,想不懂

网友A(2018-01-28):
PLC控制里面执行了

网友B:
不是很懂,学习一下

网友C(2018-06-07):
你自己做过这个案例吗?我下载的案例是可以,但是我自己做,就是不弹出窗口怎么办。大神,你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我宏指令直接复制过来的)

网友D(2019-01-30):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做过这个案例吗?我下载的案例是可以,但是我自己做,就是不弹出窗口怎么办。大神,你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我宏指令直接复制过来的)

我跟你一样,下载好的,复制过来就是不行

网友E:
学习下如何变大神。。

网友F(2019-06-03):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做过这个案例吗?我下载的案例是可以,但是我自己做,就是不弹出窗口怎么办。大神,你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我宏指令直接复制过来的)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嘛

网友G(2021-02-23):
宏指令里写了当LB1=1的时候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