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做定位控制

楼主(2017-04-13):
台达变频器怎么做定位控制?加上PG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PG卡也就是测速度的吧!比如转一圈走多长的距离,想要定位只要控制电机的转数就可以做到。这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B(2018-01-17):
编码器加PG卡保证了精确控制。不加编码器PG卡时,变频器只能估测电机现在转速是多少,由于异步电机转差存在,变频器估测的电机转速并不精确。

编码器加PG卡在电机每转一圈发出一定数量的脉冲,它可以精确地告诉变频器 电机现在转速是多少。

对于常见的ABZ编码器来说,Z相是作为零点参考,PG卡还可以根据Z相脉冲的位置,计算出电机现在相对于Z相零点走了多少角度。

做定位控制时,也是以Z相零点为参考,走到电机轴设定的位置(角度)。

网友C:
用光电编码器如何?,但是不会算HZ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