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如何将DI1,DI2,DI4设置为使能、启动/停止和正反转

楼主(2017-04-13):
本人现在做一个项目,接线按照默认工厂宏连接,系统默认DI1为启动/停止,DI2为正反转,DI4为加减速时间设置(默认的如下图),现在要将DI1改为使能,DI2功能改为启动/停止,DI4改为正反转,有大神曾这样用过或知道怎么设置吗,如果有人会的,麻烦不吝赐教?

网友A:
看手册,很容易实现。20.03 DI2。20.04 DI4。20.12 DI1。如果不再用DI4用于速度切换,还要设置23.11为0

网友B:
这个说明书上边参数介绍都有的,可以根据自己要求定义各个端子功能。

网友C:
端子功能可以自定义的,先看明白手册,边学习边做,收获更大

网友D(2017-12-07):
重新定义一下端子的功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