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7-04-13):
信捷触摸屏后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强制下载这个功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当我这个信捷触摸屏不支持上传的时候(传程序的时候用的是不支持上传的这个功能),我拨到这个开关是不是就可以读取触摸屏的程序了。

网友A:
不可以,程序里下载的是不支持的是不可以上传的,强制下载是由于触摸屏的原因不能下载才用到的,我之前遇到打客服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程序里下载的是不支持的是不可以上传的,强制下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