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三相不平衡

楼主(2017-04-13):
55kw软驱动器,运行45kw电机,最近发现不能启动,启动3秒报错三相不平衡停机,电机平时是带负荷启动,把电机负荷断开空起正常,检查线路及电机正常,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量一下软起三相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1、测量一下电源电压

2、测量一下软启动输出电压

3、测量一下电机启动时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逐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