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电路分析

楼主(2017-04-13):
下面是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的电路图和电路的电压波形

     首先将U1(一般电网电压220v)转换为U2。由于二极管D的单向导电性,当U2为正半周期时,理想情况下,RL两端的波形与U2相等;当U2为负半周期时,D截止,U0 = 0。因此,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的极性一定,其大小是随时间改变的。

    用相应的公式可以求得U0的平均值,即U0 = 0.45U2,继而可以求出I0的平均值。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ID就是整流后的电流I0,因此二极管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ID = I0;

    二极管D截止时,交流电压U2加在D的两端。因此二极管承受的最高发向工作电压为根号二倍的U2。

网友A:
不考虑二极管压降损失,应该有效电流和有效功率均等效为没有二极管的一半......

但是我有点郁闷:等效电压是不是也应该为一半呢?

如果等效电压一半(只有一半时间通电)、等效电流一半.......,那个功率就是等效1/4,但是谁都知道功率是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