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绝对编码器位置读取

楼主(2017-04-13):
哪位高手赐教,如何用三菱fx或者欧姆龙cp1e的plc读取松下a5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绝对位置值。

谢谢。(附程序)

网友A:
这个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是支持那种通讯方式以及数据格式,找到这些就是一个读取指令罢了

楼主:
就是看不懂他的数据格式

楼主:
松下电器官网里面-执行元器件里-ac伺服说明书里面有通讯格式,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