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问题

楼主(2017-04-14):
本人第一次接触DCS,从网上看和利时软件分为MACSV5.X.X和MACSV6.X.X;不知道又说对应的硬件是一样的吗,比如说对应的CPU系列,还是说不同软件对应不同硬件;还有他们的网络构成一样吗;

比如说网上又说FM801模块,这个对应哪个软件?有的资料显示的网络也不一样,有的中间有服务器,IP分为130.x.x.x;131.x.x.x;128.x.x.x;129.x.x.x;有的就没有130,131;是MACS6和 MACS5支持的不一个系列的产品吗,他们分别支持什么类型的产品呢?

网友A:
版本不一样 主要还是软件升级的叫法吧。

当然硬件应该也有升级 但是变动不会特别大。

ip地址这个只是一个命名规则罢了。你就好好的从硬件认识入手,然后结合软件好好学习就可以了。几月后你就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高版本肯定能兼容低版本吧;谁有和利时DCS设计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B(2017-08-16):
我也是新手,发表一下看法:

我们厂用的是macs v6,对应的硬件是最新K系列的,而且我看机柜组态里也只能选择K系列卡件。

macs v5用的应该是SM。

最老的应该是FM,去培训那边的老师都不怎么清楚原理了,现应该也不生产了吧,估计也就老一点的厂还在用。

网友C:
M6,对应最新的K系列硬件,M5,主要对应SM和FM系列硬件

网友D(2018-06-13):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发表一下看法:我们厂用的是macs v6,...

macs v6对应的硬件可以是K/SM/FM.

网友E:
正想学习一下,看了回答挺好的

网友F(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