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防雷接地工程工艺流程

楼主(2017-04-14):
建筑防雷接地工程工艺流程:

施工准备→接地装置安装→引下线暗敷→避雷带支架制作安装→支架→避雷网安装→避雷针安装→接地电阻测试

基本知识:

1、防雷接地系统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体三个部分组成。

2、接闪器有避雷针、避雷网、避雷带等。

3、引下线敷设方式分为明设和暗设。

   4、接地装置分为人+工接地体和自然接地体。

要求:

1、材质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连接可靠,防腐措施到位,接地系统畅通、完整。

2、利用建筑物基础钢筋做接地体和引下线连接规范,资料齐全;避雷带、接地线安装顺直、美观,固定牢固;屋面及外露金属构件接地完整;设备金属外壳及设备基础接地无遗漏。

3、接地点标识清楚,防雷接地测试点齐全。

4、接地线搭接符合要求。

下面结合实例全面解析防雷施工的工艺做法:

1、室外接地线必须为热镀锌材料,接地扁铁厚度不得小于4mm,截面积不得小于100m²。

2、扁钢与扁钢搭接为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施焊;圆钢与圆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圆钢与扁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扁钢与钢管,扁钢与角钢焊接,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或紧贴3/4钢管表面,上下双侧施焊。

3、利用底板钢筋网作接地连接线时,接地跨接钢筋应采用不小于Φ12的热镀锌圆钢;焊缝应饱满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得有夹渣、咬肉、裂纹、虚焊、气孔等缺陷,焊接处的药皮要敲净。

螺纹连接的跨接

4、利用柱主筋作防雷引下线时,当主筋采用螺纹连接时,螺纹连接的两端应作跨接处理。

5、焊接平滑、无加渣、咬肉、虚焊

    6、总等电位箱,必须做明显的接地标识标注文字性的说明

    7、接地扁铁敷设前应调直,敷设时应立放,不得平放,因为立放时散流电阻较小;焊接长度应为扁铁宽度的2倍,并3面施焊,焊好后清除药皮,素土内敷设的扁铁必须刷沥青做防腐处理。

接地扁铁交叉连接

接地扁铁丁字连接

   8、利用结构柱柱主筋(直径不小于Φ12mm)作防雷引下线时,在每层钢筋绑扎时,按设计图纸要求,找出全部所需主筋位置,用油漆做好标记。

9、避雷线弯曲处不得小于90º,弯曲半径不得小于圆钢直径的10倍,转弯部分支架应不大于0.3m。焊缝应饱满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焊接处的药皮要敲净,焊接后必刷防锈漆两道,面漆(银粉漆)两道。

   焊接不得有夹渣、咬肉、裂纹、虚焊、气孔等缺陷

10、屋顶接闪器如果采用混凝土支座,应将混凝土支座分档摆放,在两端支架间拉直线,然后将其它支座用水泥砂浆找平直,间距不得大于1.5米;当屋面为纯防水层时,支座下面应放置一层厚度不小于3mm的橡胶垫,以防伤害防水层。

11、接闪器采用热镀锌圆钢时,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六倍,并应双面焊接;如果采用热镀锌扁钢做接闪器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其宽度的2倍,至少3个棱边施焊,放置时与埋地敷设相反,必须平放;焊接处焊缝应饱满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得有夹渣、咬肉、裂纹、虚焊、气孔等缺陷,焊接处的药皮要敲净,焊接后必须刷防锈漆两道,面漆(银粉漆)两道。

12、暗装测试点一般距地为0.5米,一般应标以如图所示样的黑色记号;在检修用临时接地点处应刷白色底漆再标黑色记号,板面按装时应与结构装饰面平齐,且平直不歪斜。

测试点标识

13、避雷网钢筋的安装应顺直、牢固,钢筋不应有高低起伏和弯曲现象,水平及垂直偏差全长不大于10mm。钢筋及附件均为热镀锌件,避雷支持件固定牢固,能承受大于49N(5Kg)的拉拔力,间距均匀,直线部分间距不大于1m,支持件根部表面平整,观感好。

14、建筑物屋顶上有突出物,如金属旗杆、透气管、金属天沟、铁栏杆、爬梯、冷却水塔、电视天线等,这些部位的金属导体都必须与避雷网焊接成一体。

15、突出屋面的铸铁金属管道做防雷接闪器时,用管道吊件和避雷安装附件相连。

16、避雷网钢筋的安装应顺直,钢筋无弯曲现象,平直度每2米检查段允许偏差3/1000,全长不大于10mm。钢筋及附件均为热镀锌件,钢筋规格符合设计要求,固定牢固。避雷支持件固定牢固,间距均匀,直线部分间距不大于1m,支持件根部表面平整,观感好,圆钢直径不得小于8mm。

17、避雷线必须调直后方可进行敷设,弯曲处不应小于90°并不得弯成死角。引下线除设计有特殊要求外,镀锌扁钢截面不得小于48mm2,镀锌圆钢直径不得小于Φ8mm。

                           防雷引下线标识

18、支持件的间距必须均匀,水平直线部分其各支点的间距不应大于1m,垂直部分不大于 1.5m,弯曲部分为0.3m~0.5m,支架的安装高度为100 ~ 200mm。

19、避雷针安装时,先将支座钢板的底板固定在预埋的地脚螺栓上,焊上一块肋板,将避雷针立起、找直、找正后进行点焊,然后加以校正,焊上其它三块肋板,最后将防雷引下线焊在底板钢板上,清除药皮刷防锈漆和银粉漆各两道。

                      屋顶金属构件的防雷连接

20、屋顶避雷线应平直、牢固,不应有高低起伏和弯曲现象,距离建筑屋面应一致,当建筑物屋面有曲线时,避雷网应随建筑物屋面曲线敷设;屋面明敷避雷网时,重要建筑可使用10m*10m的网格,一般建筑物采用20m*20m的网格,设计特殊要求除外。

21、接闪器在建筑物的变形缝处应做防雷补偿措施

22、接地干线应设有为测试接地电阻而预制的测试点,盒盖用可拆卸的螺丝螺母固定,盒盖必须做接地标记,一般规定为黑色的接地符号和文字说明。

23、等电位箱的外表面要满足建筑装饰美观要求,箱门(盖板)上必有“等电位联结端子箱,不可触动”标识,颜色为黑色。箱门应与装饰面平齐,不歪斜,无污染。

24、卫生间内作等电位连接,局部应与等电位端子箱LEB中的端子连接。卫生间在距地0.3m设一等电位端子箱,至金属管道、金属器具接地线采用PVC16管内穿BVR-4㎟铜线(黄绿双色)可靠联接,每根联接线均由等电位端子箱单独接出,接地线联接后,墙面引出管口、接线盒及时封堵或封盖。

25、变配电室明敷接地干线安装:当沿建筑物墙壁水平敷设时,距地面高度250~300mm,且高度均匀一致;与建筑物墙壁间距10~15mm,且间距均匀一致。

网友A:
不错,很专业,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