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现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4-14):
问题1:DCS模拟信号给定引起电流波动

故障现象:

(1)变频器在由DCS4-20mA信号控制,稳定运行时发现工频输入端电流波动太大,DCS系统监控该电流波形呈锯齿状,变化范围在10A左右。

(2)变频器在由DCS4-20mA信号控制时,报“模拟量断线”故障,用万用表实测该4-20mA直流信号,发现与DCS系统给定电流相同。

(3)变频器在由DCS4-20mA信号控制,稳定运行时发现风机工频输入端电流波动太大,DCS系统监控该电流波形呈锯齿状,变化范围在15A左右。

故障原因:

由于用户信号源不稳定或者直流信号受外部信号干扰,导致变频器给定频率不稳,变频器不断在进行频率调整,从而引起工频端输入电流不断变化,电流波动较大。

解决方法:

(1)在DCS给定信号到主板信号采集回路之间加装一只有源隔离变送器。

(2)把变频器117号功能参数(给定频率阀值)由0改为30,无须加装隔离变送器。

问题2:DCS频率给定变频器不响应问题

故障现象:

(1)远方DCS给定一定频率,变频器触摸屏接受到频率后不进行转速调节。

故障原因:

PLC判断系统处于“远控”方式时,主控才能接受到远方4~20ma信号进行频率调节。因此出现DCS给定频率系统不调速的主要原因为1)主控接受的控制方式(功能号207)不对;2)面板控制方式下的频率给定模式(功能号208)不对.

解决方法:

(1)旋动控制柜门上的旋动按钮,使功能号207为1,即远控方式。

(2)选择面板控制方式下的频率给定模式,功能号为1,即模拟输入AI频率给定。

问题3:“请合高压”问题

故障现象:

(1)变频器在由“系统就绪”状态变为“请合高压”状态,过程变化延时只设定了60S,在断开高压60S以后,“请合高压”上传到DCS,操作人员重新将高压合上,导致16个模块保险烧毁。

(2)变频器由于用户拒绝引入“请合高压”状态到DCS系统,在因其他设备故障而引起变频器高压断掉后,操作人员没按规程延时300S后再合高压,而是紧急抢合变频器高压开关,导致其中16个模块保险烧毁。

故障原因:

由于变频器高压掉电后,模块中电容里边的电不能立即放掉,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重新合上高压,导致短路,将保险烧毁。

解决方法:

(1)将“系统就绪”状态到“请合高压”状态时间设为300S。

(2)现场安装调试一定要将“请合高压”信号接入用户DCS系统,并让热工在合闸回路中做好联锁保护。

问题4:系统输出过流、过载

故障现象:

(1)变频器正常运行过程系统输出过流或输出过载故障,导致变频器重故障停机。

(2)变频器在升速过程中系统输出过载或系统过流故障停机

(3)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报变频器输出过流。

故障原因:

(1 ) 变频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输出过载或过流可能的原因是母线电压波动,突加大负载的启动,或者变频输出电流采样回路故障引起变频电流采集过大。

(2 ) 电流传感器故障或者主板信号采集回路故障,导致变频器误动作。

(3 ) 变频器在升速过程中输出过载或过流主要是因为升速时间过快。

(4 ) 由于变频器启动过程负载(主要是风机由于对侧风机作用处于反转)处于堕转状态或者电机负载处于堵转。

解决方法:

(1)正常过程中变频器突然过载过流主要是确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跳闸,如果是电网变化或负载突变引起就重新启动变频器,如果是变频器采集回路本身故障引起就要检查相应的连线和霍尔传感器。

(2)变频器在升速过程中系统输出过载或系统过流引起故障停机就要修改相应的上、下升速时间,把时间尽可能设大。

(3)启动时确保风机负载处于静止状态;修改风机的DCS启动逻辑,在电机启动之前关所有的入口和出口挡板,启动后再打开,避免电流的冲击;先工频启动后再启动变频器;在功能号里设定转矩提升,增加变频器的启动转矩。

问题5:模块直流过压

故障现象

(1)变频器在停机降速过程中,多次出现模块直流过压故障,导致将用户高压开关跳掉。

(2)用户母线电压过高,6KV电源实际母线达6.3KV以上,10KV电源实际母线达10.3KV以上,母线电压加到变频器上时模块输入电压过高,模块报直流母线过压。

(3)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大约到运行到4HZ左右,变频器直流母线过压。

故障原因:

(1 ) 变频器在停机过程由于降速时间太快,使得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电机回馈能量到模块的直流母线产生泵升电压,从而使直流母线电压过高。

(2 ) 由于现场变压器出厂标准接线是10KV和6KV,母线电压如果超过10.3KV或6.3KV,就会使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从而使模块的母线电压升高造成过压。

(3) 同一位置的不同相模块光纤接反(比如A4与B4光纤接反),造成其相电压输出过压。

解决方法:

(1)将上降速时间和下降速时间适当的延长。

(2)将模块内过压保护点提高,现在全部是1150V。

(3)用户电压达到10.3KV(6KV)以上将变压器短接端改为10.5KV(6.3KV)。

(4)检查光纤是否插接错误,把接错的光纤改正过来。

问题6:模块通讯故障

故障现象:

1、变频器运行过程重故障跳闸停机,触摸屏报模块通讯故障。

故障原因:

(1)模块的输入保险、整流桥、充电电阻烧断导致模块控制失电通讯无法进行

(2)主板上的光通子板本身故障或者通讯电路供电电源的保护二极管保护。

(3)连接光纤插错位置或者光纤折断或破损

(4)模块里的电源板输出电压不正常或无输出,导致模块通讯中断

解决方法:

(1)打开模块盖板,更换模块中已经损坏的保险、充电电阻等元器件。

(2)更换损坏的光通子板或者保护二极管

(3)光纤按照标示正常连接,光纤损坏的话进行更换。

(4)更换模块电源板。

问题7:模块驱动故障

故障现象:

变频器运行过程系统轻故障,模块旁通运行,触摸屏报模块驱动故障。

故障原因:

(1)模块相应的驱动电路烧坏。

(2)控制板上的D25二极管等器件损坏

(3)旁通回路损坏,栅极保护板及IGBT损坏,驱动板故障。

解决方法:

更换报驱动故障相应的模块。

问题8:模块过热故障

故障现象:

变频器运行过程系统轻故障,模块旁通运行,触摸屏报模块过热故障。

故障原因:

(1)变频器顶部冷却风机故障停止转动导致模块开关器件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变频器柜内,大量热量聚集模块里导致过热。

(2)顶部风机反转导致模块开关器件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变频器柜内,大量热量聚集模块里导致过热。

(3)变频室的空调故障导致变频器内部散出的热量不能及时进行冷热交换从而引起变频器模块过热故障。

(4)变频器顶部装有专门的散热风道,但整个变频器室密闭,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冷却风机把变频器室的空气带出室内,而变频器室没预留一定的进风口,空气流入流出不平衡,导致室内负压从而影响变频器散热。

解决方法:

(1)把故障的冷却风机系统恢复正常;

(2)确保冷却风机正转;

(3)及时处理空调的故障让空调正常制冷;

(4)保持室内进出风平衡,变频器室预留一定进风口,让室内保持正压。

问题9:主板与PLC通讯

故障现象:故障

(1 ) 变频器触摸屏报主板与PLC通讯故障,PPI电缆接收灯RX灯灭或不闪烁。

主板各个电源指示灯熄灭。高压电仍加在模块输入,模块输出封锁。

(2)变频器触摸屏报主板与PLC通讯故障,PPI电缆发送灯TX灯灭或不闪烁。

3) 触摸屏报主板与PLC通讯故障,PPI电缆电源灯POW不亮。

故障原因:

(1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主板的供电开关电源PW1或者主板上的直流电源部分故障,导致整个主板的电源失电,IGBT开关信号停止。因此报出主板与PLC通讯故障;模块封锁输出;同时由于主板失电,故障跳闸信号无法发出,高压电一直加在模块上。

(2)主板接收不到PLC发送的通讯信号,PLC本身通讯部分有问题。

(3)、PPI电缆本身故障。

解决方法:

(1)、更换损坏的主板或开关电源。

(2)、更换PLC

(3)、更换PPI电缆。

问题10:触摸屏故障信息显示问题

故障现象:

查看触摸屏故障信息时发现无故障信息或者故障信息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正常显示。

故障原因:

(1)触摸屏CF卡没有安装导致故障信息无法显示。

(2)CF卡本身质量问题或者连接不正常就使故障信息在读取时速度缓慢

解决方法:

(1)安装备用的CF卡

(2)更换容量更大的CF卡。

问题11:“高压掉电”后报轻、重故障不定的问题

故障现象: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直接跳进线开关或者高压失电后,变频器本应该报重故障“高压掉电”,但是触摸屏显示轻故障,模块欠压。

故障原因:

由于高压失电检测延时1s,而欠压可能低于1s,也可能长于1s,这要取决模块放电时间的快慢,如果欠压时间低于1s,那就会先报轻故障模块欠压。

问题12:触摸屏显示输出电流偏大问题

故障现象:

(1)变频器通过端子短接相关状态模拟运行时,触摸屏显示较大电流值

(2)变频器高压加电正常运行时输出显示电流比实际测量值大。

故障原因:

(1)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电源线与信号线接错导致输出显示较大电流

(2)霍尔传感器本身损坏

(3)功能号220输出线电流量程或者320模拟输出通道2调幅参数设置不准确

解决方法:

(1)更换错误的接线或已经损坏的霍尔传感器

(2)重新修正功能号。

问题13:变频器开关状态量远方(DCS)不显示问题

故障现象:

(1)变频器正常运行过程中一些相应的状态量DCS不能正常显示。

故障原因:

(1)端子排到DCS柜连线错误或接触不好

(2)控制柜内输出继电器损坏或着继电器线圈与底座接触不好

解决方法:

(1)检查DCS连线

(2)检查PLC与输出继电器以及端子排的连线,同时检查继电器线圈与底座的连接。

问题14:带瞬停功能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报瞬停时间过长问题

故障现象:

(1)变频器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报瞬停时间过长或者输出过流导致变频器故障跳闸。

故障原因:

(1)变频器瞬停功能通过信号检测板检测变压器三相电源和变频器输出残压信号,如果信号检测板故障的话就可能采集传送错误的信号。导致变频瞬停失败。因为母线电压根本没有瞬时停电。

解决方法:

(1)检查三相电源信号的检测线路是否连接良好。

(2)更换新的信号检测板。

问题15:变频器带负载测试过程中风门全开运行不到50HZ

故障现象:

变频器带负载在风门全开的情况下进行调试,变频器运行不到额定转速(50HZ)就已经达到额定电流。

故障原因:

(1)由于风机在调试过程中机组处于停运状态,吹的风处于冷态;而机组正常发电过程风是热态,其风的空气密度明显小于冷态。因此在调试过程(冷态)下变频器带风机的工作电流比在同样的风门开度下发电过程中(热态)的电流要大。所以调试过程风门全开就可能运行不到额定频率。

(2)由于输入母线电压偏低或者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偏低,导致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比正常情况下的电流要偏大。这样会使变频器运行不到额定频率(50HZ)就已经达到额定电流。

解决方法:

(1)保持风门与变频运行一样的开度工频试转,看是否电流同样过大。如果同样电流过大,那么说明冷态下运行就比热态运行电流过大。变频器不存在任何问题。

(2)测试输入电压或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如果偏低。更换变压器档位,抬高模块的输入电压,从而增大输出电压,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A:
一般高压变频器进线高压合闸与变频器都是有连锁的,变频器准备就绪后才输出允许合闸信号。

网友B: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C:
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所以有这方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D:
这个很专业      不过dcs 这玩意还没搞过呢!

网友E:
收藏了,精贴,学习了,楼主讲解的很仔细。

网友F: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G(2017-05-23):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H:
楼主,哈喽,粉条在此,谢过你的分享

网友I:
学习了,都是非常实际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J(2017-06-22):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都怎么做。

网友K:
学习到了,高手们的专业

网友L:
谢谢你的分享只不过按时来混积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N:
学习了,都是非常实际的经验!谢谢

网友O(2017-07-25):
楼主真是大神级人物!收藏啦,谢谢。

网友P:
学到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Q:
学习了,不错的故障解析

网友R:
菜鸟一枚,Mark 一下

网友S:
学习到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T(2017-08-27):
分析透彻,有很大借鉴作用,感谢楼主

网友U:
学习了,楼主讲解的很仔细。

网友V:
不错,值得学习。行行行谢谢

网友W(2017-10-02):
看看,没用过变频器

网友X:
技术贴永远给赞👍🏻

网友Y:
给咱这个是好东西辛苦楼主了好好学习

网友Z:
都是经验啊,都是干货,谢谢。

网友AA:
还没怎么了解变频器,先收藏起来

网友AB:
写的真不错,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AC(2017-11-11):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所以有这方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AE:
谢谢楼主,哈哈,需要这个知识

网友AF:
悄悄的学习中

网友AG(2017-12-21):
引用 网友AC: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H:
学习啦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AI:
学习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2018-01-23):
关注微信“上海坤玛机电”,了解更多知识

网友AJ:
这个必须顶

网友AK:
看到楼主这么好的人品真的感动到要热泪盈眶啊

网友AL:
分析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AM: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AN(2018-03-18):
学习啦感谢楼主

小程序无私分享

网友AN:
很好,很

爱谢谢啦

网友AO:
感谢楼主分享 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AP:
新来的,受教了

网友AQ:
收藏了,精贴,学习了,楼主讲解的很仔细

网友AL:
很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AR(2018-04-29):
感谢楼主分享,刚刚接触变频器不太会

网友AS(2018-06-15):
谢谢了楼主,学习了一下!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所以有这方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AT:
割发代首公分高个隧道

网友AU:
写的真不错,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AV:
资料很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W(2018-08-13):
这里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型号的?

网友AX:
谢谢楼主,哈哈,知识很宝贵

网友AY:
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AZ:
什么好东西看看学学...

网友BA(2018-10-09):
高手,高手!

网友BB:
内容很详细,看完学习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C:
引用 网友E:
收藏了,精贴,学习了,楼主讲解的很仔细。

网友BD(2018-12-13):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BE:
请问低压变频器需要延时合闸吗?我常常立即合闸好像也没有问题。

网友BF(2019-01-12):
这些问题确实不好查找,11所以有这方面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

网友BG: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BH(2019-03-04):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H: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I(2019-04-04):
初学者学习下,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