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切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17-04-14):
有一台滚切的机器,上面有色标传感器,滚切的动作靠色标检测后有一个修正量偏移保证可以切刀色标上。现在想增加长度控制,例如滚切的长度为120MM,设长度有效为正负3MM,即如果长度超出有效范围,即便有信号出来,滚切也不会动作。有哪位大侠可以给点提示。我的设备走长度是伺服控制,滚切是通过凸轮曲线来做的

网友A:
描述不清, 瓦楞纸切有用到色标,crosscut,色标有窗口,窗口外为杂标,偏移值不叠加,

网友B:
用编码器计算长度,然后与设定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