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CF卡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17-04-14):
求助大神:手里的力士乐的控制硬件indracontrol L25,开机stop灯亮,伺服驱动器报F2048,更换CF卡后一切正常,用ghost将好的内存全部镜像到坏的卡中(三分区:user、system、oem)。。。问题依旧,求大神指教,谢谢!附设备图片如下:

网友A(2017-06-11):
F2048 电池电压过低,更换电池即可。注意更换电池后,位置参考点要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