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比较双字大小?

楼主(2017-04-14):
各位大侠,有没有双字比较指令cmp指令,用来比较双字的大小

网友A:
双字不就是DCMP指令吗?手册上面有的,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字不就是DCMP指令吗?手册上面有的,看下图

嗯嗯,我的ss机型好像不支持

网友B:
台达plc和三菱有异曲同工之处

网友C:
这个就是楼主需要的,就是楼主的SS系列(看左侧型号

我还特意为楼主下载台达最新软件:因为刚买的笔记本是W10系统

网友D:
我认为 比较指令就是两个数的比较。双字节比较dld  <  子1  子2  就可以执行逻辑结果,以前这么做过程序。现在不知有没有改进

网友C:
目前大多数PLC都可以直接符号比较了

像CMP之类指令我都不用了

网友E:
目前大多数PLC都可以直接符号比较,你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目前大多数PLC都可以直接符号比较,你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深有同感,该仔细看说明和介绍。

网友F:
台达plc和三菱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差不多的

网友G:
深有同感,该仔细看说明和介绍。

网友H:
是啊 直接比较 LD= LDD=

…………

网友I(2017-06-26):
DCMP啊 。。。就是这个指令 。

网友J(2017-08-11):
引用 网友H:
是啊 直接比较 LD= LDD=…………

哪有LDD,是DLD=

网友K:
我就看看不说话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