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里可以插入多个(循环任务)怎么理解,它是如何扫描的!

楼主(2017-04-14):
欧姆龙PLC里可以插入多个(循环任务)怎么理解,它是如何扫描的!

网友A:
看你的截图,这个不叫多个循环,只是建了不同的段落,扫描时候也是自上而下的顺讯扫描的,没影响的

楼主:
可是它里面也有段落啊

楼主:
请高人指点如何理解多个循环

网友B:
从上往下,依次执行。

网友C:
从上往下,依次执行。最后回到原点,如果自动继续,否则要重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上往下,依次执行。最后回到原点,如果自动继续,否则要重启动

这里需要纠正一下我前面的回答,因为楼主的贴图是按任务号顺序的的,所以可以从上往下,实际是按任务编号顺序运行的。

即:循环任务00---循环任务01----循环任务02。。。。。这样的依次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Smile-lyc  从上往下,依次执...

楼上正解

网友E(2018-08-31):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