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式流量计常见故障及排除

楼主(2017-04-15):
   靶式流量计管道内被测介质流速为零时,流量计示值瞬时流量值不为零,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a、安装前后流量计水平度不一致,以至靶片和靶杆因倾斜而产生轴向水平分力导致瞬时流量存在;

b、流量计长期运行,其传感器内部应力释放产生微变;

c、安装或运行过程中,严重过载造成零点飘移;以上三种方式均可参照有关流量计清零的步骤和方法处理。d、流量计壳体接地不良;处理方法:用户重新接地。

e、靶片、靶杆与测具之间被杂物卡住;

处理方法:关闭流量计前后阀门,用工具松开流量计过度部件与测量管之间的连接螺栓,并轻轻的晃动过渡部件或取出,清理杂物后照原样复位即可。

    靶式流量计工作过程中示值出现非正常增大,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a、靶片以及靶杆上挂有丝状及带状杂物;处理方法:参照处理杂物方法。

b、高结圬条件下,靶片和靶杆产生严重结圬,使受力元件靶板沿测量管轴线上投影面积增加,即靶片与测量管之间环形过流面积减少,进而在相同流量下,传感器受力增大,最终导致流量示值非正常增加;

处理方法:取下过渡部件,用工具将靶片和靶杆以及测量管内壁上的圬物清除即可。

    计量误差大,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很多,其最主要的原因为以下几种:

a、安装时流量计与连接管道相对同心度出现较大错位,密封垫片未同心,从而形成节流阻件,极大影响被测介质流态;处理方法:调整安装状态。

b、流量计前后直管段太短,并于流量计前直接安装了弯头,阀门等极大干扰被测介质流态部件;

处理方法: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或对流量计进行实地实流标定。

c、旁通管道泄漏;处理方法:检查及更换旁通管路。

d、靶片上绕缠有带状杂物,增大了靶片受力;处理方法:参照前面处理杂物方法。

    靶式流量计无示值或无发信号,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a、电源接触不良或脱落;处理方法:对于自带电池的流量计,检查电池是否装稳,触点是否良好,以及电池是否有电。对于外接电源,应检查连接导线之间连接是否完好,导线是否导通,外供电源是否正常。

b、流量计电路损坏;处理方法:返厂修理。

c、显示屏损坏;处理方法:返厂更换。

d、用户信号接收系统故障;处理方法:检查、排除故障。

    流量计运行过程中示值一直为零,此种现象主要原因有:

a、受力元件(靶片)脱落,导致传感器无力感应;处理方法:装配相同规格的靶片。

b、流量计传感器无电压输出信号;处理方法:首先判断传感器是否损坏,具体的方法是看传感器数据有无变化。

c、被测介质流量太小,低于流量计的最小刻度流量;处理方法:返厂重新更换受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