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标准的低压电缆导体模具

楼主(2017-04-15):
   关于低压电缆的异形导体模具设计方面的文献已有很多种方法,但大部分较为复杂,有时候还需要解较多的多元多次方程,要经过大量的计算才能确定模具的最终尺寸。由于计算过程有很多近似值的使用,会存在很多误差,对最后的结果也构成一定的影响,甚至设计出来的不符合生产的需要。 (1)   引言:关于低压电力电缆的异形导体模具设计方面的文献已有很多种方法,但大部分较为复杂,有时候还需要解较多的多元多次方程,要经过大量的计算才能确定模具的最终尺寸。由于计算过程有很多近似值的使用,会存在很多误差,对最后的结果也构成一定的影响,甚至设计出来的不符合生产的需要。针对此种情况,本文介绍一种较为简单的设计异型导体模具的方法,供参考。本文以低压电力电缆YJV 0.6/1KV 4×95+50 中瓦型导体压辊模具设计为例进行论述。 (2)   确定压辊模具的截面积:在异形线芯的生产中,往往采用压辊一次紧压,所以紧压系数比较大,根据经验及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取填充系数 =0.84;考虑到所用铜材质较好和单线直径处于正偏差时对截面的修正,取修正系数为0.97,具体计算压辊模具截面见下式: 计算压辊模具截面公式 式中:Sπ为瓦形模具截面积;S标为标称截面积,即95n-填充系数,即0.84;通过以上数据可以求出等于109.7。 (3)   计算压辊模具瓦形夹角:由于我们选用的是YJV 0.6/1KV 4×95+50 ,即一个中心紧压圆形线芯和四个瓦形线芯围绕结构,考虑到生产时四个瓦形线芯不能过于紧密,以免压伤绝缘;还有生产实际的影响,取四个瓦形线芯的瓦形夹角均为:89°表示为:a=89°。 (4)   计算压辊模具瓦形底弧圆角半径和两侧弧圆角半径:在生产中,从节约材料,缩小外径及降低成本的角度而言,r1 和 r2越小越好。但是如果数值太小,则会引起电场强度集中,同时也会因为尖角的存在对绝缘也有损伤。为了这对矛盾得以统一,我们采用下面公式来计算取值: 计算压辊模具瓦形底弧圆角半径和两侧弧圆角半径公式 式中:S标为标称截面积,即95 ;&与导体几何形状及电压等级有关的经验系数。 标称截面积表 通过计算,可得底弧圆角半径r1=2.65mm ;两侧弧圆角半径r2=1.68mm 。 (5)   估算紧压瓦形导体的内、外圆弧半径:根据本例所用YJV 0.6/1KV 4×95+50电力电缆的相关标准及技术要求,我们运用相应的绘图软件可以大致地绘制出其成缆后的结构图如下。 低压电缆结构 首先参考GB12527-1990标准,取50mm2 圆形紧压导体的直径为8.2mm ;再参考GB/T12706.1-2008标准,取50mm2 圆形紧压导体的绝缘厚度为1.0 mm;取95 mm2线芯的绝缘厚度为1.1mm 。通过下式我们可以计算出瓦形导体的内圆弧半径为: 计算瓦形导体的内圆弧半径公式 外圆弧半径可由下式估算: 计算外圆弧半径公式 代入相应的数据,可求得: 带入相应数据后得出的结果 运用计算机绘图软件进行数学模型的建立,并修正估计值用CAD软件绘制图形。以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绘制95mm2 瓦形导体的截面,如下图。 瓦形导体的截面 考虑到线芯挤绝缘时,绝缘厚度的影响,故应将瓦形两侧边应内各移动1.0mm ,然后将底弧圆角半径r1=2.65mm ,两侧弧圆角半径 r2-1.68代入,再将外圆弧向上移动1.0mm(估计值,根据经验,以后要调整的),如下图(粗线部分): 线芯挤绝缘对绝缘厚度的影响 通过创建面域,可用CAD直接读出面积为117.7488mm2 ,但是其瓦形截面 =109.7 。我们要求的误差±10% ,远远大于我们要求的截面积,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调整,在这里只需移动外圆弧即可,直至误差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通过不断的调整发现,当 R外=13.40mm 瓦形截面面积为109.715 mm2和Sπ=109.7mm2,只相差0.015mm ,所以满足要求。根据上述数值: 当R外=13.40mm,得出的结果 底弧圆角半径r1=2.65mm ,两侧弧圆角半径r2=1.68mm 。可以绘制出精确的瓦形模具结构图,同时标注如下图: 精确的瓦形模具结构 (6)   结束语:针对其他的异形导体线芯(3芯、3+1芯、4芯等),也可以用此种方法进行计算,并且还可用于计算耐火等有特殊用途的电缆。该种方法准确、简单、快捷, 对于电缆配模的初学者,容易接受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