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软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15):
请教老鸟们一个问题啊,现在有一台AB SMC-3 150-C85NBR的软启,现在的是问题是,不通电的状态下三相全都为导通状态啊,难道三相都击穿了吗?

网友A:
大多数软启正常状态时每相进出阻值一般大于1MΩ左右。量下具体阻值多少,再直接点就找个手拎得动的小电机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