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传感器连接FX2N-2AD模块

楼主(2017-04-15):
扭矩传感器是4-20MA   0-10V的模拟量信号,供电电源24V,两根线(红线和黑线),型号是S11-3,请问这种传感器能跟FX2N-2AD模块连接吗?我用了两种方法连接都无法读出数据,其中一种是传感器的红线接24V,黑线接A/D模块的IIN1,0V接到模块的COM1。另一种接法是按2A/D手册上说明的连接方式,VIN1与IIN1短接接红线,黑线接COM1。我程序是按照FX2N-2AD模块提示写的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rom to指令写对了没有,不然也是没有数据的

网友B:
总的运行在run  状态下 才能读取。

网友C:
你把实际接线图、程序段贴出来:要么接线不对甚至烧了,要么程序不对

网友D:
程序写对了吗,晒出来看看

网友E:
线没有接对,传感器应该有4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