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怎么连接研华1713板卡

楼主(2017-04-15):
在设备配置向导里我设置选择智能仪表目录下YHPC1713,板卡地址是C000.1,在运行程序后组态王直接显示停止工作。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2021-12-14):
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因是研华回答组态王不支持WIN7系统下的研华PCI-1713U板卡驱动。组态王的研华PCI1713U板卡驱动只支持XP系统。但是我成XP系统了后,还是没有收到PCI-1713U的信号,组态了1713变量的画面一直显示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