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与热电偶有何异同?

楼主(2017-04-15):
    热电阻和热电偶是温度传感器最常用的感温元件。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工作原理是两种不同金属接触面两端在不同温度时产生不同微弱电压,经放大电路来测量温度,主要用于测量高温。热电阻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电阻值随着温度变化,主要用于测量微小的温度变化。当我们想要测量温度的时候,应当如何选择这两种温度传感器呢?
  首先看测温范围。热电阻和热电偶各有适宜的测温范围,根据实际测温点的温度及温度梯度分布情况酌情选择传感器。高温测量通常选择热点偶,中低温则选择热电阻。
  其次结合现场环境状况,尤其是要考虑现场电磁兼容性能,各种杂波、谐波、差模和共模干扰信号的情况。当使用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时因温差热电势属于较微弱的电信号,易受干扰从而引入测量误差,而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因为是电流信号不易受干扰,而且又因为有三线制、四线制等可以进一步减少测量的系统误差,所以热电阻在满足测量范围的前提下还具有抗干扰性能强的优势,还没有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问题的麻烦。另外,现场一般在测温点都是将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接到变送器上再输出给二次仪表,不怕线路长造成信号衰减,而且不必使用造价较高的补偿导线,而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则需要使用补偿导线,这些情况下均适宜使用热电阻。当然热电阻的阻值随温度而非线性变化会引入系统误差,而且热电阻的热惯性略显大些,不能够较好的跟踪温度快速和大幅度的变化。为避免系统误差过大,接入的二次仪表出的分辨率不宜过大。
  再次由于热电阻温度传感器的校准简单,其所校准点只有零点和100时对应的电阻值,校准设备简单,校准时间很短。而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校准由于升温和退温的缓慢性,使热偶的校准不仅时间漫长,设备复杂,且对环境的要求也很严格。因此在测介质温度符合热电阻的使用条件下,应当首先使用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区别还是挺多的。

网友B:
都是感温元件,但差别还是很多

网友C:
我用的最多是热电偶,几乎每天都在打交道